300B 机器图片+电路图, 无保留所有数据

楼主(2010-05-01):
300B机器那贴因论坛技术维护原因图片尽失, 这里补图, 这此的机器是经过改良的。

网友:
直热胆兄近段时间可是高产大户.., 又出了个铜的....金灿灿,,,, 耀眼呀..............
...........哪个褐色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I like it.
........ . 小心揪小资本主义尾巴..............

网友:
看来直热兄近期进了不少宝贝了, 找时间去"顺"几个回来, 有需要的请快来报名.........,
.....300B的阴极电容貌似离电阻很近, 不怕烫爆呀........ ?

网友:
300B恐怕只有看着得份!!!电源部分够复杂的

楼主:
是黄铜镀金6mm厚板, 外框是黄橡木做的, 但该铜板是拆自老机器原来的机器是横放, 所以为了利用原来的孔, 又改成长放, 所以排位有点古怪。 但看上去还好。

没钞疯兄,我现在设计的机器大多都是这样, 电源是很复杂的, 力求稳定性高和内阻低, 音频线路却是很简单, 力求失真少。实际实验中, 这样的设计是很好的。

网友:
直版的电源是下了功夫了,右上角的小电路是高压延时控制吗?感觉不错。不过电源电路中有三只胆管,应该也有延时作用。

网友:
价值不菲~~~~~~

网友A:
单、双声道的300B的确够发烧,制作也相当精良,
有一点与直热胆兄商榷:
6AS7灯丝电流相当大,本身启动需要时间,估计那个高压延时电路是不是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双声道的300B的确够发烧,制作也相当精良,
有一点与直热胆兄商榷:
6AS7灯丝电流相当大,本身启动需要时间,估计那个高压延时电路是不是可以取消

也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延时线路更不能取消, 当6as7G灯丝没热的情况下, loading 加上, 屏压也加上, 只有一个效果, 就是该管拼命的跳火, 直到阴极温度完全够, 这段时间, 喇叭啪啪的响个不停, 电子管内跳火, 而且开关几次机器就要换管, 我觉得这样的机器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终于看到了!认真消化学习中!

楼主:
蓝兄, 6GF7 跟6EM7很相近, 而且可以说是代用管, 所以大可用手上的6EM7直代图上的6GF7就可。

网友A:
6AS7会打火?的确不可思议,过去也曾经装过这样的稳压电路,不过用的是国产的6N5P,取样稳压管是WY1,好像没有打火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多少钱卖我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S7会打火?的确不可思议,过去也曾经装过这样的稳压电路,不过用的是国产的6N5P,取样稳压管是WY1,好像没有打火的问题。

可能你的稳压线路中没有放大管, 所以不会吧,  但我不知道延时线路是否有很大影响, 令1a5gt版这么深恶痛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卖我一台

帮朋友做的, 料是叫他买的, 工是义工........ 没计算过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没有深恶痛绝的意思,国产大多“精密仪器”里面都有类似的稳压电路,基本程式都是6N5P调整+6N8P取样+WY4P基准稳压,
这样的电路我曾经用于电子管的前级,工作稳定可靠,效果也不错,后来想到前级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试着把6N5P换成6SN7,倒感觉声音更加细腻一些。
当然,各人实验的条件不一定相同,元器件的数值也有差异,排列布线的情况也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这也是有的,只是个人的看法罢了,绝无其他意思

楼主:
那可能是这原因, 你用的是6n8P作为控制管, 这管的放大系数不大, 而我用的是五极管, 目的是把调整灵敏度提高, 因为有这高灵敏度所以不能冷阴加电, 还有, 电源中应用了mosfet, 为保护也是需要这样做的, 再说, 冷阴加电, 一来电子管开机后一段时间才能进入稳定状态, 还有一个, 电子管寿命大大减短, 还有关机后还能立即把电容的电放清, 所以加了延时线路, 我觉得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网友(2012-04-16):
A,B两点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图上有标明A 425 B 130

网友:
支持一下胆兄!!!!!

网友:
电源设计相当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