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86”1脚与8脚之间电解电容的极性问题

楼主(2010-05-01):
试着做了个386的收音机玩,已经成功了,前些日子发过帖子。今天发现个问题,原帖1、8脚之间的10微发电解电容的正极接8脚,(见图)而我查了其它这类图都是正极接1脚,不知那个对,会有什么影响,特向各位坛友请教,谢谢。

网友: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顶个              ┣┓
  ┃保持队形    ┏┛
  ┗┓┓┏━┳┓┏┛
   ┃┫┫ ┃┫┫
   ┗┻┛ ┗┻┛

网友:
电解电容的正极接1脚

网友(2011-09-09):
1.8脚之间无论正反接10u电容器声音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1.8脚之间无论正反接10u电容器声音没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A:

态度不端正!电容的极性接反会渐渐失效,放大器也就失效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连起来,根本不用电容也行。

网友:
用电压表量电压哪个电压高就接电容正极。这办法最简单。
引用 网友B:
冰岛老师说的很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LM386的1,8脚是内部反馈网络的两个点,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连接一个元件决定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资料标明,如果1,8脚之间需要电解电容器件作为反馈元件,1脚接正极,8脚接负极

20倍放大器

200倍放大器

50倍放大器

方波振荡器

以上数据是国半公司2000年1月LM386数据手册里面的.

网友:
GV=50 的电路图里电解没标注极性。按照GV=200的图接吗?

网友:
学习了,弄一片玩玩!

网友D(2016-08-05):
只要电容耐压够高, 正负除意接, 效果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容耐压够高, 正负除意接, 效果一样.

探讨一下:说说您的理由,浅显易懂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探讨一下:说说您的理由,浅显易懂就好。

因极性电容的正负用不同材料做出来, 正负反接会形响耐压, 但只要这个耐压够高电容反接是不会轻易损坏的,
再加上这个电容在这里是通交流的, 交流是正弦波, 电压不会长期保持在高位, 所以只要耐压够(用50V是絶对没问题),有理由相信反接没问题。

可以看看OTL电路的输出也是交流电压, 也是用极性电容, 但是长时间工作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用过,就是噪音比MC34119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极性电容的正负用不同材料做出来, 正负反接会形响耐压, 但只要这个耐压够高电容反接是不会轻易损坏的,
...

如果说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接法,对交流阻抗不同,您会有什么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接法,对交流阻抗不同,您会有什么看法?

真不董了, 别为难大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不董了, 别为难大叔了.

呵呵,不要那么 嘛,只是探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要那么 嘛,只是探讨一下。

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有关系,因为交流本来就是变化的,用极性电容也不会看作有极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有关系,因为交流本来就是变化的,用极性电容也不会看作有极性了。

如果大家都积极发表自己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探讨问题的氛围就会热闹起来,这正是本版块需要的,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大家都积极发表自己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探讨问题的氛围就会热闹起来,这正是本版块需要的,谢谢您。:h ...

我现在是喜欢掘旧贴,  旧贴营养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喜欢掘旧贴,  旧贴营养丰富

呵呵,您这是要 “海底捞” 哇!
前辈们的文章中,不乏许多优秀作品,值得挖掘学习。发现好文章,可不要独享哦,大家一起分享就很好。

网友:
1正8负,这个是没有疑问的,由于电压微小,接反问题也不大,尽量不要短接,否则输出中点电压有漂移

网友:
以制造商文挡接,1正8负,灵活点以冰岛老师的方法比较好,严格点来说,还是以文垱为准,因为长期使用的情况下电介是有极性要求的,这是电介电容的一个特性,正如L北斗兄所说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耐压无关了  是反向漏电

正反向也会漏电啊  LM386电路这里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   我建议还是按照 datasheet来比较好~~~~

当然按datasheet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