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绕一对6P3甲单端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0-05-02):
想绕一对6P3甲单端输出变压器,我的铁芯窗口长度是34毫米,想绕4毫米宽度的初级绕组4片,次级绕组3片也是4毫米宽,然后像糖葫芦那样穿在铁芯上,每片之间加青壳纸绝缘,初级串联,次级并联。问各位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哈哈!!您好、您说的应该是分槽绕法吧!!!类似现在的成品电源变压器用的王字形骨架吧!!

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您好、您说的应该是分槽绕法吧!!!类似现在的成品电源变压器用的王字形骨架吧!!

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楼上所说极是,不过分槽的框架很难做,只好改成分段(片)了,这种结构的线圈可不用层间绝缘,工艺简单。

网友A:
用6块瓦骨架应该可以的、中间用0.5mm的环氧板按要求做几个隔板、用502、101胶水点粘上、不能用“皇帝老妈--太后(太厚)”的环氧板、浪费窗口太严重了!!!

网友:
多做一对我也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块瓦骨架应该可以的、中间用0.5mm的环氧板按要求做几个隔板、用502、101胶水点粘上、不能用“皇帝老妈--太后(太厚)”的环氧板、浪费窗口太严重了!!!

好主意。

网友:
愿恭听下文,吾正有此意!

网友B:
初级0.17线是不是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0.17线是不是小了一点.

您没认真看帖、图片只是个图示而已、并不是菜园子老师真实绕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