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来复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4):
首先看一下电路图......

问题1、如果三极管采用3C或90系列的PNP型的硅管,是不是把D1(接地那个)二极管换成硅管?
问题2、如果三极管采用3D或90系列的NPN型的硅管,是不是把D1和D2都换成硅管?
问题3、电路图中采用的是PNP型管,如果采用NPN型管,电池电极反接外,是不是把D1和D2反接(就是D1负极接地,D2负极向上),除此之外,其它元件还用改方向不?

请高手详细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一下电路图......

问题1、如果三极管采用3C或90系列的PNP型的硅管,是不是把D1(接地那个)二极管换成硅管?
问题2、如果三极管采用 ...

如果是硅管PNP ,则只将D1换成硅二极管,如果是硅NPN,也只换D1为硅管并将电池及所有有极性的元件的正负对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导!但在这个电路中,如果采用硅管NPN,除了将D1换成硅管,电池正负极反接外!所有元件中也就两个二极管有极性,应该反接!其它元件没有极性,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反接了!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如果不对,请前辈具体详细的说明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但在这个电路中,如果采用硅管NPN,除了将D1换成硅管,电池正负极反接外!所有元件中也就两个二极管有极性,应该反接!其它元件没有极性,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反接了!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如果不 ...

理解的对。

楼主:
多谢多谢,现在才知道原来对单管来复机的认识尚浅啊!但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原来我做过一台单管机,电路图同上,三极管用的是9013,两个二极管都用的是2AP8B,只对电池电极进行的反接,做完后单管机也响也能收到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耳机用电脑耳机串联64欧!

网友:
原因很简单。对于一只三极管来说,不管是PNP还是NPN的,其发射极与集电极,除了在制造时的工艺(主指掺杂程度)和形状有区别外,其它的都是一样的。但由于有以上的区别,使其互换后的放大信号的能力有不同,击窜电压也不同。所以,你只将电池极性互换,如果正常接入时能收几个台,那么错误接入时很有可能只能收到一个本地的强信号电台了。 一般的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一下电路图......

问题1、如果三极管采用3C或90系列的PNP型的硅管,是不是把D1(接地那个)二极管换成硅管?
问题2、如果三极管采用 ...

满足你的要求的电路以及理由如下 :

网友:
the diodes perform two things:

1) they are rectifiers; and
2) they provide AGC control for the radio: in the case of a PNP transistor, the higher its base potential, the lower its Ic, and the lower its gain. so for strong stations (which generates large amptitude rf signal on the transistor's collector), the diodes lower the radio's gain, and vice versa for weaker stations.

for npn transistors, its Ic / gain goes down as the base's potential goes down. so your diodes should be connected so that it generates a negative incremental voltage on the npn-transistor's base, in order to have agc.

hope that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