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单管机的区别???

楼主(2010-05-05):
我用晶体管做过一些来复再生单管机,对其性能也算基本了解;但用电子管做来复再生单管机却从未染指,
因此充满好奇 .......请问从性能上看孰高孰低?
                      从音质上讲谁更好听?
                       谁的可玩性更高?
                        谢谢

网友:
帮顶一下请高手回复,顺便也来学习一下,如果电子管也能来复再生就更好了,并且电压不要太高,比如疑点15V以下,
向楼主问好,我来一起学习,可不是抢你话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谢谢帮顶,咱们都是来学习的......... .

网友:
用直流管。

楼主:
请用过的朋友分析分析嘛,小弟学习了

网友:
由于电子管输入阻抗很高,做来复是电路要比晶体管的来复式困难多了,处理不好很容易自激,所以电子管来复式做的人较少,5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些电路有实验的效果的描述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子管做的声音好听吗,有没有“胆味”

网友:
再顶一下,这个图是论坛里搜来的,看不明白。 估计不会违反版规,会不会惹作者生气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luosifu老师:有用MOS管做来复再生单管机的实际电路吗?请推荐一个,他与用晶体管的单管机有何不同之处?

楼主:
我的疑问是:同是“再生单管机”,而且电子管能检测更微弱的信号;电压高增益也大,
为何还要外接天线 。难道是晶体管机使用了“磁棒”.......如果大家都用磁棒结果会怎样?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找到一个 用MOS管做在生机的电路  是 国际电子爱好者 1983年地3期 标题为三波段再生式收音机 这个就是MOS管的制做 我手头没相机 没扫描仪 只能告诉你在哪里找了   但书上提到一句话 电子管再生检波器 )我在百度上没找到这句话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阿姆斯特朗再生机

网友:
这是用场效应管替代电子管的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