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上矿坛,发个变态裸奔单端,声音不错,有图

楼主(2010-05-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音质好,非线性失真大。

网友:
简洁,不过看着总担心烧管子,变阻器连个保护电阻都不穿

网友:
好简洁的甲类功放,喇叭还并联了扼流圈(通直流、阻交流)
不过把三极管换成达林顿管会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呵呵 拆的废旧日光灯的那个破玩意,电路都是,一般的4个4007加个16V 1000微法,那四个变压器,左右两个是电源变压器,中间两个是两个声道的输出电感,哈哈,管子是两个d148的8550, 功 ...

本电路的输出阻抗与负载严重失配,因此,效率极低,无多大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
这个起码要几瓦的喇叭才敢往上接,喇叭音圈的直流电阻肯定小于电感的电阻,所以喇叭音圈承受的直流成分也很大,小喇叭估计容易烧。纯甲类,既然电感都用上了,干嘛不配个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非线性失真是什么?

非线性失真是指,当输入端信号电压发生变化时,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输出电压Vo与输入电压Vi不成正比,使得函数f=Vo/Vi的图像不是一条直线,如果输入一个三角波信号,输出的三角波的边会变弯。

网友:
干嘛不配个输出变压器
不用散热器??
几伏压

网友:
凑趣上个我的裸机,推挽。定制的rel cap TFT还没到,所以输入电容空着,输出电容的位置是预留的,目前没用,所以空着两块地

网友B:
功耗大,效率低,不宜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耗大,效率低,不宜采用。

为了音质,这点牺牲还是值的!

网友C:
喇叭里有直流,音圈移位失真大!也有可能烧喇叭。
建议喇叭上串联大容量电解电容器。

网友:
对音频输入电容容量取值的大小所给岀的理由我觉的理解上有些片面.有没有注意过HI-FI放大器,它的某些级间输入电容的取值有的低至1uF以下,这我想一定不会是出于成本考虑吧?我觉的应该与放大器所要求的频响宽度范围内级间输入输岀阻抭的匹配及分布因素有主要关系.而并非片面一味追求级间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否则会顾此失彼的.造成高频损失.因为大容量电解有分布电感存在.要解决根本问题应采用直接偶合,但直偶合又帯来新的问题就是级间工作点互相牵制影响.唉事物就是这样存在于矛盾之中.所以十全十美只是追求,而现实只能求比较全面而又切合实际的合理性思考或是求利大于弊的一些方法.

网友:
用示波器对比看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管是不是,是并联的还是两个三极管套在一起,??

对,达林顿管也可以用两个普通三极管复合在一起用。
另外并联在喇叭的电感有多大?你是用现成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楼主终于回来了,我有两个现成的电感,也想模仿你的思路做一个,凭经验你觉得这个电感适合么?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1218-1-1.html
直流电阻大约0.9欧姆

网友(2010-07-05):
引用 网友C:
喇叭里有直流,音圈移位失真大!也有可能烧喇叭。
建议喇叭上串联大容量电解电容器。

看了图以后,就发现直流是个大问题,正好您也提到了,这麽多直流成分,可能音圈不是已经靠前(或靠后}喇叭已经进入非线性了,再赶上信号大,就撞磁钢了,要不加变压器,就在喇叭上串个大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喇叭两端加上一个反向的电压吗? 同样的整流电路,哈哈。这样可以消除直流啊。  电感为什么不能用呢????????  电感可能体积要非常庞大,才能满足极低的直流电阻和比较大的电感量。

您说的加一个反向电压,也是一个好办法,值得一试,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要满足极低的直流电阻和比较大的电感量,那个电感不好找啊,即使做出来体积难免非常庞大。我觉得还是用恒流源串联电容输出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