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DIY作品: 集成电路小功放

楼主(2010-05-06):
五一节完工的小功放
前级为LM833N双运放组成4倍电压放大。后级为TDA1521 功率输出。电源经变压、整流、滤波提供双16V直流电压。

网友:
使用情况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苏老师:音质很好,几乎没有烦人的噪音,电位器只开一点点就有很大的音量了

楼主:
这是前级洞洞板

楼主:
后级TDA1521是搭悍的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苏老师:音质很好,几乎没有烦人的噪音,电位器只开一点点就有很大的音量了

不错!好用就是硬道理!!!

楼主:
用它推落地箱也不感到吃力,动态大,很耐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器材原本只是工具而已:
      音响出声是为耳朵服务;相机出图是为眼睛服务

楼主:
我用索尼游戏机PS作音源,效果很不错

网友:
一个字、、乱

楼主:
三个字、相当乱
临时搭的电路,找到合适的机箱重新排线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字、相当乱
临时搭的电路,找到合适的机箱重新排线就好了,谢谢

其实只要焊接可靠,走线基本合理,简单线路搭焊也未尝不可

网友:
lm833换成op275可以更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