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ncschen 朋友想看的扫频仪检波探头内部

楼主(2010-05-07):
hncschen  朋友想看的扫频仪检波探头内部。

网友:
哈哈这两天因为230一台的全新扫频仪似乎掀起了扫频仪的高潮啊,有空用10MM的红铜管做两个探头和输出电缆。

网友:
未见到串心电容?

网友:
谢谢老兄。谢谢老兄。

网友A:
那位仁兄将前串电容的探头也贴出来、那太谢谢了!只有先看实货、才访得象!

楼主:
这个探头探针与二极管是直接连接的,二极管—1K左右的电阻——显示器输入电阻约1M。二极管检波之后并联一个数千皮法的滤波电容,峰值电压就是在这个电容上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位仁兄将前串电容的探头也贴出来、那太谢谢了!只有先看实货、才访得象!

那个电容采用的是无引线电容,比方说片状、轴向等电容,有的探头电容与前端的绝缘体做在一起,以致有些根本就无法单独将电容单独拆卸下来。如果采用这种结构,用普通电容也可以,只是引线尽量剪短。这种结构的探头使用频率并不太高,再高的频率需要采用专门的采用肖特基二极管的低阻检波组件。

网友A:
先学习了、我有一台超高频毫伏表探头上用的就是无引成电容。我买进时就缺了他、不知什么地方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了、我有一台超高频毫伏表探头上用的就是无引成电容。我买进时就缺了他、不知什么地方有买。

从早期黑白电视机使用的U高频头上拆卸这种电容,也可以用常用的高压瓷片电容小心的将外面的封装弄掉就是。

给你看另一种探头。这种探头采用并联电路,探头的结构类似示波器探头,能够用探针操作,可以加上套勾固定在电路上,动手能力强的人完全可以用合适的示波器探头改制,改制完探头后,电缆要换掉,用铜芯的电缆,用原来的电缆也可以,只是电缆本身有300欧姆左右的直流电阻。

楼主:
其实,上面列举的两种探头电路前者是串联式的,后者是并联式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笫一次看见这种样子的、只在广坛上看过你让出去的那只么样的。

网友:
这和示波器探头有相似.要用示波器探头改就不好办、那是一次性注出来的、只能用铜管、高频塑料做。印制板也度了银、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探头内的电阻色环好像是1K的?二极管是2AK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探头内的电阻色环好像是1K的?二极管是2AK多少?

不是,是2AP31E的,那是另外的标志。

网友:
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另一面没有什么。

网友:
不追求精度,检波探头其实就是一峰值检波器,完全可以自制,

网友:
穿芯电容在探针位置,就是一个绝缘片结构的东西。

网友(2010-06-07):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采用的是无引线电容,比方说片状、轴向等电容,有的探头电容与前端的绝缘体做在一起,以致有些根本就无法单独将电容单独拆卸下来。如果采用这种结构,用普通电容也可以,只是引线尽量剪短。这种结构的探 ...

问一下1000M扫频仪用什么检波管,具体型号,最好上个电路图.

楼主:
宽带检波器除了检波管,更重要是结构,业余条件下会有难度。

下面的国产检波器采用的是2AP31系列的。

网友C:
楼上图片的东东是超高频毫伏表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图片的东东是超高频毫伏表上用的吗?

是1G带宽扫频仪的检波器,两者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G带宽扫频仪的检波器,两者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2AP31能到1G,扫频仪是什么型号,方便的话画个检波器的电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P31能到1G,扫频仪是什么型号,方便的话画个检波器的电图.

下面是等效电路图,不包含匹配电阻,二极管焊接在同轴线上,同轴腔体由于二极管焊接处几何形状产生了变化,腔体四周安装有调配器,用来进行补偿,以保证传输线是均匀和匹配的,就是图中的那几个圆盘和螺孔。

网友:
请教一下这探头用法很想知道里面的东西.

楼主:
这个检波器应该与我介绍的区别不大,多了一个检波之后的接口,改变接口,可以输出正负极性的电压,以适应不同的观测习惯,幅频特性图形的极性可向上也可以向下。检波器的一端接被测电路,另一端接终端负载,通常为50欧姆的负载,当然要是同轴结构的,否则会带来误差的。

至于内部的元件,无非是二极管、电容还有电阻了,不管是探针式还是同轴式检波器,其原理电路是相同和类似的。

网友:
是不是这样理解.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D:
那你前面讲的检波探头并联型的和串联型的那种好(书上介绍的是并联型的),我仿了一个并联型的检波用IN60好象不行是不是线太长了好象只到200M,老管子2AP31E搞不到啊!

网友:
为了减少损耗和保证测量精度,扫频仪表探头用2AP31E要求很高,用R×1k测量,正向电阻应小于1k,反向应大于1M欧。很不好找,原厂一般是定做后再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前面讲的检波探头并联型的和串联型的那种好(书上介绍的是并联型的),我仿了一个并联型的检波用IN60好象不行是不是线太长了好象只到200M,老管子2AP31E搞不到啊!

淘宝有,搜索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前面讲的检波探头并联型的和串联型的那种好(书上介绍的是并联型的),我仿了一个并联型的检波用IN60好象不行是不是线太长了好象只到200M,老管子2AP31E搞不到啊!

从你的制作工艺上看,用什么管子也跑不上1GHz的。所有元件都应该采用无引线方式焊接(即使它们本来都是有引线的),你焊的引线都太长,而且还留线头。不要迷信2AP31 之类的老管子,用廉价易得的1SS86可以轻易跑到1GHz以上,而用 HSMS2852之类的管子,结合好的工艺,跑上4GHz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前面讲的检波探头并联型的和串联型的那种好(书上介绍的是并联型的),我仿了一个并联型的检波用IN60好象不行是不是线太长了好象只到200M,老管子2AP31E搞不到啊! [/quote

你这个接法不行,高频电路中几个毫米的线长都要讲究,在采用同轴腔结构时,任何影响同轴腔结构的操作都会影响到信号传输的驻波系数,以至最后无法分辨出是仪器的问题还是检波器失配造成。

网友:
请问JHXC老师,你在2008-12-25说过:
    也可以采用线状频标,其电路与调辉差不多,将菱形频标经过整形、再去触发单稳态触发器,获得窄脉冲,将这个脉冲送到示波器的Y输入,叠加的结果就在光迹上形成线状频标,调辉则是将窄脉冲送到示波管的阴极或者栅极。只要这个脉冲的宽度比较窄,频标占用的带宽是很窄的。
    请问:这个比较窄的脉冲,对于465KHz来说,大约多少毫秒合适呢?

楼主:
可以根据扫频仪的扫描速度、扫频宽度、屏幕尺寸大致推算。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师傅,因前几天太忙没时间改进工艺今日翻箱倒柜总算找到一只2AP31A马上开工改了一下,并上扫频仪测试了但并未象资料中说的出矩形框先上图给大家看看,好象只到750M是不是和2AP31A的后缀B,C,D有关系,还是工艺或者串并联型的原因,请教.

2AP31A

2AP31A

并联型

并联型

粗0细0量程100

粗0细0量程100

粗0细0量程10

粗0细0量程10

粗0细0量程1

粗0细0量程1

楼主:
这个结构和连接方法频率很难上去的。

其一,检波器三通从信号输入端至终端匹配电阻这段距离的传输线必须是同轴结构,即使是同轴结构,由于要在中间焊接元件等,结构的改变势必破坏传输性的性能,需要补偿,中间插进一块电路板并用电路板的走线模拟、很难实现宽带匹配;

其二,仪器自检或者测试时,检波器必须紧靠信号输出端,不宜使用一段电缆之后再接入,这段电缆会增加一些失配;

其三,终端要根据仪器的输出阻抗接上标准的负载,这个负载的结构同样也要是同轴结构。

无法看清楚你自检测试的全貌,最好将整个测试连接的检波器、终端、电缆等全部拍摄贴上图来。

楼主:
下面是我用U波段的扫频仪测试的,频率范围为450-950兆周,这台扫频仪的显示器我拆除了(因为现在用的少,U波段扫频仪体积太大),与BT3C的合用显示器。

你这个扫频仪是一个1-1000兆周的全景扫频仪,要想获得好的匹配指标,对检波器的要求不低,在无法满足检波器结构的情况下,恐怕难以如愿。根据我的理解,用你做检波器的那个结构体要做出满意的能够满足1000兆周带宽的会有一些难度,主要是结构上有困难。

不知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终端负载,这玩意也是很挑剔的,市场上有一些负载,内部负载电阻采用的是普通电阻剪短之后焊接上去的,是不能保证全波段匹配的,尤其是频率高端,好的负载,电阻是无引线的专用高频电阻。

二极管的影响只是随着频率的增高检波效率下降,曲线从左至右逐步下降的厉害,但是失配会形成驻波,严重时使用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不知你用扫频仪完成哪些实验,如果要求高的话,建议你还是购买工业产品为好。

网友:
今天抽时间想改进一下探头,没想到扫频仪出故障无RF输出起先还以为故障和另一台大至一样(完了无配件搞不定)后来瞎捣鼓了半天发现是开关,插针接触不良可能这机年纪大了,趁此机会问一下坛内高手图中的变容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是NW1256D南京无线电厂生产,1000M扫频仪,请教并上图.

前脸

前脸

扫频振荡器

扫频振荡器

扫频振荡器

扫频振荡器

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

楼主:
微波波段使用的变容二极管,好像国内一些厂家还在生产,可设法与厂家联系一下,如果有图纸也不难弄清楚。

要是坏了自己弄很麻烦的,频率太高了,需要仪器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波段使用的变容二极管,好像国内一些厂家还在生产,可设法与厂家联系一下,如果有图纸也不难弄清楚。

要是坏了自己弄很麻烦的,频率太高了,需要仪器帮忙。

找不到啊还请帮忙提供信息.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B:
这个探头内的电阻色环好像是1K的?二极管是2AK多少?

300m的2a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