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铆钉板两管机

楼主(2010-05-08):
丑陋的铆钉板两管机。
来复再生。是在636的基础上架的射级再生。
加上再生后,灵敏度满意,选择性不好,晚上我可以收到南韩的中波电台。
声音强台震耳,弱台也可满意收听。
晚上在窗口受听,不接天线,连上递线,效果很好。沈阳和韩国的电台都可以中等音量收听。
就是听的时候不能开灯和电脑。不然有干扰。
有小时候diy成功了静静地在窗口受听的味道。

我手头没有10kl电位器了,所以没加音量控制。
视频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MjI4MzU2.html

------------------
关于电路图,多谢suhonggui前辈指导。我现在已经编辑过来了。

网友:
用这个机壳可以配更长些的磁棒,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A:
兄弟你好:线路看上去有点乱,能否整理一下以供学习?

网友B:
见铆钉板就顶。但请楼主注意,二极管D1正极应该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铆钉板就顶。但请楼主注意,二极管D1正极应该直接接地。

谢谢老友指正,这么说再生可能不适合加在射级?可是我没觉得声音有改变。灵敏度改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线路看上去有点乱,能否整理一下以供学习?

前级图纸就是636加了个再生线圈,我一楼画的图式铆钉板上的位置。不用整理,打孔安元件就可以。
后级就是一个普通3ax31放大电路,
加了个100微法和200欧姆的去耦电路。射级加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耦合电容后3ax的鸡鸡加了一个千pf级别的电容,把漏过来的高频波到地短路。
当时的设计者设计两管机的思路可能是在保障可听性的原则下尽量的节省元件。
现在不缺零件了,能加上的都加上。

网友B:
再生线圈应这样接法

网友C:
好机 好制作 好视频 看过之后感觉低端电台好少 是白天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 好制作 好视频 看过之后感觉低端电台好少 是白天的原因吗

是,晚上低端可以收到2格韩国的电台,还有一个沈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生线圈应这样接法

收到,一字之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放和检波之间的耦合电容8越小,灵敏度就越高,但这个电容很小会使声音产生明显的失真,一般68pF-220pF为宜,楼主可以试着换一下。天线的次级改成6匝,选择性会改善很多。

已经试验了,电容减小一个,耳朵听感不明显,次级减小,山东广播穿台现象有所改善,其他频率还是那样。

网友:
白里透点淡兰色铁壳三极管很多年都没见着了,相当初 业余品(次品)的高频管就是这个颜色,售价达1.43元/只还非常抢手,影象太深了。这块漂亮的铆钉板上的高频管和铆钉、能勾起对那个年代幸福而辛酸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