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驱盒作底盘的交流6SK7再生单灯机

楼主(2010-05-08):
我最近的新作,用光驱盒作底盘的交流6SK7再生单灯机,以后准备改成6SA7单灯变频机,

网友:
效果如何 ?

网友:
外观蛮漂亮的,好看。

楼主:
焊接得有点乱,还没整理,···最后一张是“未来式”[以后要装的单灯变频],因为实际线路有改动,所以多上了几张线路照片供朋友们参考。实际是:磁棒天线,并联式再生[调容式]  电源120V+6.3V  硅粒桥式整流[必须的,不然交流声太大]  三只47微法电解电容组成M型滤波,用6SK7是因为遥截止的性能似乎有自动增益控制的功效,音质要比锐截止的要好要柔和,光驱底盘上本来就有一个洞,装大八脚的管子正好,···实际效果:不用外接天线只能收到本地一只台 音量轻,接一阳台竹竿蛛网天线可收到十几只外地台,本地台震耳欲聋[估计可带动小喇叭]  与直流机比较,音量和灵敏度都好的多,但电源进入的干扰也多一点,交流声也有多少有一点,因为是用耳机,乙电最大用120V,[不敢用高了]   最大的优点:没有换甲乙电池的烦恼···用6J1也可以,但会显得太空旷了···

网友:
好!就是磁棒那个支架建议别用金属的~~~~~

楼主:
谢轻风朋友,是用的橡胶衬圈,当然不用铝支架更好,实际上磁棒也离电源变近了一点,会感应一点交流声···

网友:
做得好啊 羡慕中......

请问:“电子管再生单管机”对比“晶体管做的再生来复单管机”有何不同 .......性能上看孰高孰低?从音质上讲谁更好听?谁的可玩性更高?

网友:
如能将电压提高到230V以上应该能用喇叭发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体管经典线路因为有高放低放加再生,所以灵敏度要比电子管单再生的要高,但音量不会大 ,音质也不会比电子管的要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学习了
电子管能否象晶体管经典线路来个“高放低放加再生”,技术上可行么?

网友:
可变电容耐压够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足够了,我加了一电容,···高放低放加再生”,技术上可行么,···可以的,···

楼主:
现在我用6H8P一半做再生,一半做电源缓冲,增加一电解,声音似乎更柔和,交流声几乎没有,

网友(2010-09-28):
请问楼主那本书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有意思,布局很好

楼主:
《少年无线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两个中周做什么用的,装饰吗?

楼主:
准备装单灯外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年无线电》

谢谢,是这一本吗?

楼主:
我的好像是上海出的,封面不一样,看内容一页就可以,

网友:
中山兄又出好作品啦!

楼主:
方老师,受你的启发,6N3代6N1好像可以吗?

网友:
我在网上找的图,看不到里面。老兄不忙的时候能帮忙看一下封面和出版社吗?谢谢。

网友:
做得不错。
感觉最好别弄来复式线路。

楼主:
不来复单变频检波输出增益太低。想用6U1, 7极变频,晶体二极管检波,三极低放,这不算来复了?不知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一样的,一个版本,不同包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坛上曾有老师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一个版本,不同包装,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