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淑质英才小鸡,开声不凡^_^多图献丑

楼主(2010-05-08):
经过几天奋战,终于将叔侄英才机做好了
机子数据:
叔侄英才一对
6N2Q一只
5Z4P一只
JS405兄单端输出5K : 8欧5W牛一对
电牛:拆北京电子管收录机电牛
参数:6.3v2.15A供6N2 6P14灯丝电压,另外一组6.3v0.7A不用;缺5v2A灯丝绕组,好在牛绕组不满,用1毫米漆包线绕24匝得到。
0-230x2 60mA/DC全波整流
CLC滤波,C容量22uF/450V胜天CD14型2支,L用5W220V电源变压器初级代替。
6N2Q,阴极电阻取值4K3大红袍,阳极电阻取值200K,栅极对地电阻用240K;6P14两阴极电容器用105℃200V100uF并联100欧大红袍,栅极对地电阻470K
两级间交联耦合电容器用0.47uF400V 1972年产,都说这电容器好声,确实不赖!
反馈电阻取值22K;所用元器件全部国货,电阻红绿袍。
开管座孔没大钻头用,用什锦锉慢慢修整成所需尺寸来安放;大八角少固定,用AB胶;
发热元件离牛远,通电后,铝板温度还是高得烫手,发热量还是很大。
铝板是废品站锯下来的,洗干净后初步平整再施工。
装好后用它试接推广州产JINGFENG2602 4欧30-150W落地箱,声乐悠扬,蛋味十足;功率小点,有如此表现,心已足!
欢迎大家点评指正!

网友:
请上图啊?

网友A:
限楼主三分钟内上图,不然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楼主三分钟内上图,不然扣分。
上图献丑的来了

3哩铝板,210x210mm

3哩铝板,210x210mm

楼主:
上图献丑的来了,今天居然不能上多幅图片?

楼主:
[上图献丑的来了

楼主:
上图献丑的来了

网友A:
对楼主的作品相当的无语。
要注意外面加绕的5V绕组的绝缘问题,它可是带高压的。

网友B:
哇靠,这种铝壳点解外表不带电啊?
能响就好,注意安全!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作品相当的无语。
要注意外面加绕的5V绕组的绝缘问题,它可是带高压的。
哈哈
牛的5V绕组是带电,漆包线是我拆别的牛上来绕的;收音机牛功率小,想用别的仪器大牛来改绕一只合适的电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靠,这种铝壳点解外表不带电啊?
能响就好,注意安全!帮忙顶一下!

你好
这种铝壳电容器的外壳是负极,因为电牛是隔离牛,电容器负极接地,所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网友:
弄个木框就好了.

楼主:
下面着重来讲下装机过程:
电路是参考经典电路,实际装调时修改了一下参数。
左右声道全对称结构
刚试机时,没用L滤波,交流声大,声音很小;仔细检查发现输出线接错,因为出线是颜色基本相同,错将喇叭接在+B与5K端子上,相当于空载输出,不像传说中的会烧输出牛。将喇叭线改接正确后,声音大起来了,交流声还是不小。后来用小变压器初级来代替L后,交流声立马消失!3.15v中心抽头接不接地无所谓。
交联耦合电容器,试了几种,感觉还是现在上面的这种好听,所以钻孔定位安装。
音频输入端子是借用别的机子上面的色差输入端子,将上面的接地衰减电阻断开一脚接的电脑声卡;
搭棚焊架是拆旧仪器上的来用。
喇叭用裸飞乐YD3-2001 8欧5W,因无箱感觉低音不足,改接落地箱子后,低音马上来了。不是现在的这种重低音的效果。几瓦功率也出不了这种效果。
音源用电脑里酷狗播放陈明真的“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彭丽媛的”梁祝“......原汁原味,百听不厌。

网友:
呵呵,叔侄英才别的都好,就是高频有点抢,轮廓有点硬
负反馈电阻建议用15K的,阴极电容最好也换成CBB1.5UF无极电容,音色会平衡耐听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