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灰色军舰6P3纯二首期完成

楼主(2010-05-09):
上高中的时候就想做一台胆机,现在终于做了第一步。机箱是自己加工的,变压器购买,没有时间自己绕。由于折弯机、剪板机、板材等,还有乐意帮忙的工人师傅,所以机箱的制作很顺利,从下料、开孔到喷漆共用三天完成。待有空再焊接线路,慢慢调试。

网友:
做的太好了 .

网友:
我觉得乐潘的这对S-1002很超值,非常不错。

网友:
用料不错,祝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等线路搭好了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A:
漂亮。
一定是好机机。
输出变压器的引线怎么穿过底板??

网友:
标题看成了我军的灰色军舰二期完成

网友:
不做个底盖能成吗?

网友:
灰色的也不错!!!不比不锈钢的差!!!

网友:
好看,学习了。予祝是个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
一定是好机机。
输出变压器的引线怎么穿过底板??

太笨了,到时候只要给输出变压器的固定螺丝松开一个,把引线巧妙地从螺丝孔穿过,让人一看就惊叹不已。

网友B:
建议把输出变压器旋转90度,使线圈水平,这样是不是干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输出变压器旋转90度,使线圈水平,这样是不是干扰最小?

电源变压器原来是立着安装的,输出变压器会感应到它的漏磁,想把输出转个90度,但又怕输出变压器的漏磁影响末级放大管,管内电子受洛伦次力影响,最后决定多花时间在板上开孔,将电源变压器卧装,输出就感应不到交流声了。在弄布局的时候:我是弄一个耳机,左右声道并联后接到输出变压器的8欧输出绕组上,然后给电源变压器通电,听听会不会感应到交流声,这样来决定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原来是立着安装的,输出变压器会感应到它的漏磁,想把输出转个90度,但又怕输出变压器的漏磁影响末级放大管,管内电子受洛伦次力影响,最后决定多花时间在板上开孔,将电源变压器卧装,输出就感应不到交 ...

这是个科学稳妥的方法~~

网友:
兄弟愚见,胆机的亮点有二:漂亮 + 音质。当然对线路的选择是最主要的。所谓漂亮是元件排列上的一种对称一种和谐,···比如,一个中心,电源变,   两个基本点,两输出,   一枚6N8,两只6P3, 再加两只6J8···一只总音量控制,两只左右声道控制,···一只电源指示,两只6E2左右声道指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包方向的漏磁更大。

网友:
钣金活做得很规矩,是折弯机加工后又用电焊焊接的吗?电源变压器要是有个铁罩就更好了。

网友:
慢慢干活啊

网友:
扼流圈及输出变压器的漏磁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