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思路的两个不同方向

楼主(2010-05-11):
最近一直在本坛浏览各位大家的贴子,从中学习到了许多很可贵的知识。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电路设计思路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张扬个性的设计思路,一个是通用易用的设计思路。举例来说,比如矿石机,那只二极管,可不是选一只正向电阻最小反向电阻最大的检波二极管就行了的事,这样的二极管工作未必最好,还要根据这只二极管的个性才能更好的工作。。但有的设计,可不这样挑剔,只要是质量好的拿一只来保证能很好的工作。这两种设计思路,哪一种更好一些呢?

网友:
产品的最终使用目的不同,设计思路自然不同,很难直接比较。

网友A:
“比如矿石机,那只二极管,可不是选一只正向电阻最小反向电阻最大的检波二极管就行了的事,这样的二极管工作未必最好,还要根据这只二极管的个性才能更好的工作。”,那么楼主知道除此之外的原因吗?

楼主: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喜欢通用性强的设计思路的。一个元件,如何在具体电路中把它的能力发挥到最大,这个问题我通常考虑较少。比如对于晶体三极管,只要它是合格品,那么,用它到电路中,就一定要保证它能正常工作,换一只合格品,不用调整任何参数,电路性能一样满足要求。比如说,对于单级三极管放大器,我就喜欢有上下偏流电阻和发射极反馈电阻的那种电路形式。它工作稳定,一旦阻容元件参数确定后,换管子对电路的影响很小。我就很不喜欢只有上偏电阻的那种电路,要针对不同管子换用不同的上偏电阻,感到很是不爽。

网友:
俺同意这样的思路,这其实也是俺的思路。一个设计良好的电路,决不会因为个别元件的偏差而造成整个电路的性能偏移。

网友:
基极的下偏压电阻是用于减小温度对Icbo的影响,输入信号在偏压电阻上的分流全看您如何设计了。一般共射电路的基极输入阻抗也不过就是几百欧到几K,十K以上的偏压电阻分流作用微乎其微。对于音频信号,即使是话筒或磁头输入,也比高频小信号要大很多,分流作用根本不用考虑。

对于高频放大,并非信号分流是缺点,有时候还要特意衰减一部分,以免发生不希望的结果。一般的中、高频放大采用电感耦合,偏置从电感次极的冷端接入,对信号分流毫无影响。对于那些二次或二次以上变频的接收机,高中放的增益往往控制得很低,甚至在0dB左右,以保证本次中放内信号没有衰减为度。

对于射极电阻,有它和没它,稳定性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从兼容性和稳定性考虑,使用E48系列设计说明入了门,使用E24系列设计说明有着良好的素养,使用E12系列设计,那就是一种境界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电路设计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才是真知灼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矿石机,那只二极管,可不是选一只正向电阻最小反向电阻最大的检波二极管就行了的事,这样的二极管工作未必最好,还要根据这只二极管的个性才能更好的工作。”,那么楼主知道除此之外的原因吗?

敬请多多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