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6j1+6p1小功放,抛砖引玉

楼主(2010-05-11):
用27厂的DB45-160做电源牛(很勉强,工作4小时后有点烫),220v输入6v输出做输出牛(铁芯顺插,垫聚乙烯薄膜 欢迎点评)6z4整流,2*6j1+2*6p1。机壳使用不知什么设备的小外壳,上面有很多洞,影响使用和美观,用2mm亚克力折弯后包在上面,好看多了。元件都是东拼西凑的,根本谈不上发烧。制作成本100元左右,声音对的起本钱。只是电源牛和整流管很勉强,是不是会影响它们的寿命,毕竟它们的年龄比我都大,我实在不想它们牺牲在我的手里,在此请教朋友们有啥好办法没有?电源牛230v绕组60ma,现工作电流为78ma,6z4的电流也就75ma
不说了,上图:

网友:
建议
改用6N2推动,可以减少一只前级管
不用6Z4,改用4007整流,又省去一只电子管
这样电源牛的负担就会小很多,应该不至于再发烫了,效果也不会有大影响
输出牛可以用线间变压器代替,比电源牛代替的效果好

网友:
上个线路图看看。

网友:
灯丝电流够用,主要是高压电流只有60MA,只能减小点输出功率了,如将6P1接成三级管等。

楼主:
电路图参考这个

网友:
呵呵,也来出个主意:
不如把6P1改成6N1,两管并联,输出阻抗仍然5K,6Z4和高压绕组电流就够了。
本人感觉6N1的功率也足够用了。
前端也可以改6N2 ,少一个管子。

网友:
用6N1是很好的选泽,可共选泽的管还有很多,如,6K4,6F3,用6P15也很好,电流不到30MA,

网友:
用6P1完全带得动的,不需要换成6N1
只是在前级和整流管上尽量节约用管子,电源负担就可以减轻
还有加大6P1的帘栅电阻也能改善~~
对功率比较囧的电源,是要挖这些小地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7厂的DB45-160做电源牛(很勉强,工作4小时后有点烫),220v输入6v输出做输出牛(铁芯顺插,垫聚乙烯薄膜 欢迎点评)6z4整流,2*6j1+2*6p1。机壳使用不知什么设备的小外壳,上面有很多洞,影响使用和美观,用2m ...

楼主的电源变压器只适应于6N2推6N1,见下图: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主要是总功耗不要超标太多。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能用,可以这样:你既然用了四小时,那么测一下它的温升,一般工作在5-60度是没问题的。再麻烦一点,按照额定功率,在次级各绕组接上一些负载电阻,看同样时间的温升是多少,好有个比较。因为老变压器的容量宽裕比较大,估计还是能用的。其他还有一些办法;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可减少3.6瓦的功耗;加大阴极电阻,使屏流下降到32-33毫安左右。如果改成三极接法更好,每管屏流可调在30毫安,功放管总电流才60毫安,但是输出变压器一定要改,不然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的指教 我想让它再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到底会如何。
如果将6p1改为6n1,输出功率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的指教 我想让它再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到底会如何。
如果将6p1改为6n1,输出功率会有多大?

改成6N1后,功率会减小一倍左右
有兴趣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