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无天地线1平米线框驱喇叭矿石机取得初步效果

楼主(2010-05-11):
床头无天地线1平米线框矿石机取得初步效果:从1毫安到30几毫安的经历

楼主:
目前,在卧室内静静的收听,可清晰的收听,电流20_30几微安内,开窗户(夏天估计不行)

楼主:
更正一下是微安,不是毫安!!!!!!!!!!!!!!!!!!!!!!!!!!!!!!!!!!!!!!!!!!!!!!!

楼主:
成本:一根穿电线管2.2元,四个管件6角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场强跟您那没法比,才30几微安,丢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用二极管达这水平是不错的。

网友:
想看看电路和二极、耳机型号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做一个比大的小的线圈,用双回路。试验不同接法,效果还会提高,我的原来声小,一点一点弄,现在声很大

网友:
楼主的矿机离电台有多远?

网友:
我家离电台不远不近,方向是背对着电台。大环靠近排水管最多收过30几微安。

最好的位置是:水管理、墙角的钢筋,还有金属旗杆下。

在我家的墙角就能收到15微安。如果到一楼,还是那个角,可以收到100微安。

大环天线不是看场强的。从墙角发射出来的信号是近源场,场强不强,但它是低阻的,一定程度内可以掠夺性地开采。

网友:
三十几微安,很多人都在妒嫉中呀。我的最多就十微安左右才几百毫伏。

网友:
刚打开帖子看到30多毫安吓了一跳,不过30多微安也很好了。

网友:
如果这样1米的框就可以30多微安,那么绕个大一点的,例如2-3米的,就可以取得更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室内靠钢筋和水管接收,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升了,钢筋里的能量被吸尽了。

我在室内最多弄出过31微安,框再大也升不上去了。

网友:
请问楼主,同样用电线管做的十字型和口字型,那个好些?强度那个高?谢谢。

楼主:
回复一下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

回复一下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8# 龙虾老师:二极管是普通的2AP9,线路是双调谐电路,也就是从大线圈交联出来的,不是直接接的,交联出来比直接接电流大点;变压器是10K:8欧的5瓦变压器,大线圈中心抽头接双联地,另一端空着没接,耦合线圈是绕在直径20的PPR管上的李之线,50/110圈抽头,接二极管.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是靠着墙角电流最大,好在我的床正靠差墙角,所以电流最大,在两墙角之间,电流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家离电台大约有10公里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大点的我没试,我这个是边长1米的穿线管,考虑到框的刚度,没再加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十字形和口字形各有优点:十字形的好看,摆在桌上象工艺品,也好做支架,但刚度不好.口字形的刚度好,很结实,不易变形是它最大的优点线调整好了很紧的,不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