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晶体振荡器的10.7MHz信号产生电路(习作,请批评)

楼主(2010-05-12):
10.7MHz常用作调频收音机(FM Radio)的中频频率,也常用作二次变频接收机的第一级中频频率(如10米波段常用接收芯片MC3362、MC3363等就是采用10.7MHz作为第一级中频信号)
      当我们面临调频接收机的设计、制作或者维修时,我们常常被各种现象搞得一头雾水。如果您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仪器帮助,所谓的问题自然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对大多数爱好者来说现状并非如此,我们只能通过自制的一些小电路来作为辅助。这个10.7MHz的信号产生电路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这并非一个原创的设计,只是将已有的资料通过我自身的实践和修改,并得出一定的感受贡献给网友们。

        该电路的设计原型,是所谓的无需调整的晶体振荡电路。如果将并联谐振的选频电路去掉,换之以电阻,并在三极管集电极通过电容耦合输出,那么我们知道在该点上将会有非常丰富的谐波分量。10.7MHz、21.4Mhz、32.1MHz……等等(没有频谱仪,就只能靠YY了^_^)。如果我们是需要制作一个无线调频话筒,那么我们需要的是高次谐波(当然这会在以后的设计、制作中提到)本次我们只需要基频10.7MHz。所以我们需要增加的选频电路,使得几乎只有10.7MHz的频率才能被我们获得。
     选频电路采用的是LC并联谐振,并联谐振的公式如下:
我们需要将电容C和电感L的值计算得符合以上的公式。当然对于电容、电感这类元件,损耗大,而且测试条件也比较苛刻,所以计算之后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才能使设计符合我们理想的效果。
     我想采用中周骨架绕制所需的并联谐振器,但因为磁材的参数搞不太懂,所以究竟要在骨架上绕制多少圈才能得到需要的电感量并无确定答案,参考日本FCZ研究所的绕制数据:

10Sタイプコイル
BAND MHz             L1-3            C        L2-3        L4-6        Qo
         t        μH        Min        Max        C pF        XcΩ         t        μH        t
9        12        3.13        2.7        3.4        100        176        6        0.78        4        80
14        12        1.90        1.6        2.9        68        167        6        0.46        4        75

10.7MHz介于9MHz和14MHz之间,假设磁材性能一样(手上的磁材本身也是FM型材),那么1-3绕制12圈,调谐电容选择100pF,4-6绕制4圈。先做一个测试下~~~
Five minutes later……
绕制完成的中周骨架如图所示……
接下来进行电路制作和实测
电路比较简单,但是中周的脚距不是标准的2.54mm间距,洞洞板做起来也不太方便,所以我采用刻板法来做这个板子。
首先用油性笔在FR-4单面覆铜板上面描图,检查无误就拿刀片刻,几分钟后得到如下的板子:
接着焊接……
接着检查无误,通电测试。
测试结果让我很兴奋!调节磁芯,达到了谐振点!输出了大约800mVp-p的正弦波。可惜是三次谐波32.1MHz~波形如图:

但是我需要的是10.7MHz的信号源,可以用来测试收音机的中放和鉴频,尤其可以帮助调整10.7MHz的LC鉴频器。
所以留待接下来调整参数了~~~

欢迎批评!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超实用

输出用陶瓷滤波器,与晶体串联的电容随便抓个5P的用,完全免调试了!

网友(2010-05-13):
10.7的晶体好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找啊,可惜我这个谐振的频率还不对,还要再做实验

楼主:
刚才用岩崎的SS-7810示波器看了下,10.700M信号没有错。
然后用泰克的TDS-3012B看了一下,也是10.7M没有错。因为3012B带FFT,所以看了一下频谱,haining窗的时候,调节谐振电路,发现不是波形幅度最大效果最好,波形幅度最大的时候,二次峰都快跟主峰相当了。调节波形幅度到原来的一半,约400mVp-p,主峰比二次峰高了差不多40dB,估计这样就差不多了~~~
可惜没有带相机,无法将FFT的图上传了

至于我的示波器为什么读出来是32.1MHz,回去要拷问拷问它了~

楼主:
刚才将这个10.7MHz的输出搭到一台收音机的中频滤波器上面,静音效果非常好,音量开到最大的时候,仅有一点点本底噪声,正常音量基本上就什么都听不到。我想这个用来校准LC鉴频器还是有点用的吧~

网友C:
输出端加一个三端10.7的滤波器。输出不就更纯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加一个三端10.7的滤波器。输出不就更纯净了吗?

10.7M滤波器一般接收机里就有,呵呵,所以在电路里,接在滤波器前端就是一个道理了

楼主:
回家测试过了,是10.7MHz的,因为是模拟示波器,上次测量的时候,改变了调节钮,没有旋回来,所以读错了
没有auto功能真的不好哦~

楼主:
既然已经OK了,就加了电池盒,做成了一体式~~~
本人在矿坛第一个DIY,还望指导~~~~~~

网友D:
菜鸟想问 自制电感就这样做吗?普通的用中周也可以吗?

网友E:
FCZ线圈的骨架磁芯不好搞啊。

220uF的C5在这里没有作用了, 电解电容在10MHz的频率下已完全失去退耦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FCZ线圈的骨架磁芯不好搞啊。

220uF的C5在这里没有作用了, 电解电容在10MHz的频率下已完全失去退耦效果。

大哥好眼力!
这里220uF只是用做稳压和实现led的渐亮渐暗效果~~~还是黑金刚的电解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鸟想问 自制电感就这样做吗?普通的用中周也可以吗?

磁材不一样,数据也不一样的,关键还是什么要求

网友:
半年前调胆调频的时候按此电路做了个10.7M振荡器配合示波器测试中周的幅频特性,效果不错!顶老朋友的好贴!

网友F:
哈哈,这个,能产生10.7MHZ的频率输出?我们知道的最最基本的东东是,一只三极管,要有一个极是共用端。如共发射极电路的E,共基极电路的B,共集极电路的C。楼主的这个电路,哪个极是共用端呢?我怎么咋看,三个极都是热端呢?基极接晶振,是热端。发极接反馈电容是热端,集极接与晶体同频的谐振回路也是热端。可难为了这只三极管,让它如何起到放大作用啊。

网友:
要能输出10.7MHZ的信号,楼主可把那只晶体换成5.35MHZ的,这样,把集极回路的谐振回路调谐到10.7MHZ,这就可如愿以偿了。当然还有其它的办法,只是楼主的办法好象是不太正规啊。

网友:
基础的知识,大家还是要多学习一点才好。

网友:
确实如此,缺少一个共用的极,谐波们就挤作一堆不太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个,能产生10.7MHZ的频率输出?我们知道的最最基本的东东是,一只三极管,要有一个极是共用端。如共发射极电路的E,共基极电路的B,共集极电路的C。楼主的这个电路,哪个极是共用端呢?我怎么咋看,三个极都 ...

晶振工作在电感区,射同基反,怎么可能振荡不起来?
原帖中我说容易看到3次谐波,是我自己的示波器没有调好,A Variable那档以前改了没有改回来,所以才会误读

我在带FFT的泰克示波器上观测过,10.7MHz的主峰比21.4的二次谐波高40dB,证明电路时可行的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个,能产生10.7MHZ的频率输出?我们知道的最最基本的东东是,一只三极管,要有一个极是共用端。如共发射极电路的E,共基极电路的B,共集极电路的C。楼主的这个电路,哪个极是共用端呢?我怎么咋看,三个极都 ...

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基极输入,发射极和集电极都输出(两个输出相位相反),那么您说他们哪个是极是冷端呢 ?哈哈。。。。。
楼主这个电路是可以震荡的------首先发射极的输出信号和基极是同相的,满足正反馈的相位条件。其二,看幅度条件:发射极的电压幅度接近(但略小于)基极的幅度,似乎不满足震荡的幅度条件,但别忘了基极的谐振回路(由晶振和相关的电容构成)的阻抗变换作用而产生的电压提升作用,从而使基极得到的反馈增益大于1。满足正反馈相位条件和幅度条件能不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基极输入,发射极和集电极都输出(两个输出相位相反),那么您说他们哪个是极是冷端呢 ?哈哈。。。。。
楼主这个电路是可以震荡的------首先发射极的输出信号和基极是同相的 ...

网友F:
在倒相电路中,确实有基极输入,发与集都输出的时候,但都是对地来说,输出的同幅反相信号,这需要的条件是发与集的阻抗大约相等时,如果用很大的集极电阻,而用很小的发极电阻(与集极电阻相比),这只见于交流串联负反馈的情况,而未见于同时输出信号的情况。楼主的这个电路,集极接的是谐振于10。7并联LC回路,我们知道,它的谐振阻抗是很高的。这可导致发射极的信号电压很小,反馈电压也就同时很小而不足于使这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起振。因此,它是不能谐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倒相电路中,确实有基极输入,发与集都输出的时候,但都是对地来说,输出的同幅反相信号,这需要的条件是发与集的阻抗大约相等时,如果用很大的集极电阻,而用很小的发极电阻(与集极电阻相比),这只见于交流串联 ...

小弟也认为集电极接并联LC回路不妥,但可能楼主的LC并未谐振在10.7MHz,抑或LC的Q值不高,导致即便谐振在10.7MHz,阻抗也不是特别大,仍旧可以满足起振时的振幅条件。

网友F:
楼主的这个电路,如果把集极的串联LC回路短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电容三点式了。它是可以起振的。但当把这个LC接入,并调到谐振于晶体频率时,它就不起振了。如起振,那么可以肯定,LC并没有谐振于楼主所说的10。7MHZ。而是失谐的,这时,从其次级,怎能取出10。7的信号?还是认真思考一下好。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个两难题:如果将LC调谐于晶体频率,这时它不会起振,而如果不将LC调谐于晶体频率,那么它的次级就没有楼主所需要的信号。不是吗?

网友:
发射极与基极集电极接电容,基极与集电极接电感是典型的三点式振荡的交流等效电路,但此电路中集电极回路加入LC,如果此LC谐振于10.7MHz,则阻抗很大,不能将交流等效电路看做射同基反之模型,因此小弟认为此处LC可能并未调整到10.7MHz谐振,哈哈,拙见,望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电路,如果把集极的串联LC回路短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电容三点式了。它是可以起振的。但当把这个LC接入,并调到谐振于晶体频率时,它就不起振了。如起振,那么可以肯定,LC并没有谐振于楼主所说的10。7MHZ ...

感谢求知大哥的认真批评,我想说的是:
首先,这个电路确确实实做出来了,测试OK
其次,LC回路确实谐振于10.7MHz,我自己做的不可信,那么用收音机里的10.7MHz的IFT总是有点说服力的吧

您的理论非常对,谐振于10.7M时,LC的并联阻抗相当大,导致发射极上面的波形非常小,不能满足正反馈,这对于电路中仅有10.7MHz一种信号来说的确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是晶振产生的振荡电路,谐波分量非常丰富,谐振在10.7MHz,但是参与振荡,在三极管里走动的信号确实各次谐波组成的综合信号,而不仅仅是10.7MHz。而LC谐振电路是一个选频作用,也是其它波的抑制作用。

所以正反馈也有,谐振也有,选频也有,下面我上传在B、C、E三极上测出的波形,就能看出来(不能开闪光灯,所以手有点抖,没有练好铁砂掌):

1、这个是发射极上测到的波形,振幅2.2格

2、这个是基极上测到的波形,振幅2.5格

3、这个是集电极上测到的波形,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应该是探头引入导致失谐

4、这个是LC回路次级测到的波形,波形是较为纯正的正弦波,频率10.7MHz

网友:
批评没有,只有探讨。实践出真知,既然你是从实践中取得的数据,那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想了一下,集电极接的LC回路,对于谐振频率是高阻抗,但对于非谐振频率,应该呈现较低的阻抗,甚至可能非常低。例如回路中的电容器,对高次谐波的阻抗肯定是不高的,100pF的值,在21.4MHz的容抗相当于74欧姆,接近于集电极接地。同样,对于低于谐振频率的频率,回路中的电感其感抗也一样会变低的。这就可以解释这个电路为什么能够起振了。

网友F:
楼主呀,这个电路能够起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你用的晶体是10。7的,LC又谐振在10。7,这个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已经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存在,有了你的这个试验的成功,那你一定是会成为一个崭新理论的奠基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呀,这个电路能够起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你用的晶体是10。7的,LC又谐振在10。7,这个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已经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存在,有了你的这个试验的成功,那你一 ...

大哥您这说得……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可以振荡的,但输出是不会为10.7M除非C3短路,这个电路工作在泛音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对不起。只是说,你实践得出的结论,那是不可以轻易推翻的。既然是你实际测得的数据,那一定说明了什么。顺着这个思路找一找,要么真的发现新的理论,要么就会找到实验数据错在哪里。不管这两个结果取哪一个,都是很好的进步,你说呢?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泛音晶振电路,稻叶保的《振荡电路的设计与应用》中有原图,但采用了泛音晶振,出5次谐波,书中也有基频晶振的电路,也和此电路类似,但是集电极直接接VCC,然后发射极输出

网友G: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由晶振所决定的,集电极的谐振回路只是选频,在这里它可以工作在“准谐振”状态,比如说比振荡频率10.7MHz略低。虽然也会造成发射极输出的幅度降低,但晶振的高Q会提升基极的幅度(相对发射极而言)。总体的增益还是可以达到(或略大于)1的,从而维持等幅振荡。而集电极的偏离谐振点只会造成输出的幅度有所下降(相对谐振而言),但对高次谐波的滤波作用还是明显的,毕竟3次谐波离得较远,衰减更大(基波只是偏离谐振点,幅度还是相对较大)。

网友:
有二点怀疑:
一,楼主莫非买到的是泛音晶振。
二,与C3并联的电容漏电之嫌。
检测办法也说两点:
一是按型号查找看是否为泛音晶振。
二是测量与C3并联的电感量,计算其谐振频率看是否小于10.7M。
如果以上都否定,那么应该是楼上说的处于准振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由晶振所决定的,集电极的谐振回路只是选频,在这里它可以工作在“准谐振”状态,比如说比振荡频率10.7MHz略低。虽然也会造成发射极输出的幅度降低,但晶振的高Q会提升基极的幅度(相对发射极而言) ...

同意您的观点,10.7MHz的泛音晶振应该不多见,变压器电路确实比较难确定接入电路后是否刚好处于谐振状态,可能由于互感的存在以及后级匹配的问题导致集电极回路中的LC偏离谐振点,虽然没有处在谐振点,但是次级还是能出现感应电动势,而LC的当前谐振点离10.7MHz较近,滤除了高次谐波,所以次级端看到的信号比较接近正弦波

网友(2010-07-07):
10.770MHZ如何制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个,能产生10.7MHZ的频率输出?我们知道的最最基本的东东是,一只三极管,要有一个极是共用端。如共发射极电路的E,共基极电路的B,共集极电路的C。楼主的这个电路,哪个极是共用端呢?我怎么咋看,三个极都 ...

能否介绍一下“冷端”和“热端”的概念呢?我不过是个电子爱好者,在三极管放大电路里面,还没听说过冷端热端的说法啊!惭愧惭愧!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I:

我呢也是个菜鸟,在一本收音机维修的书上看到径冷端和热端的,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就说说我记得的吧,热端就是指高电位断,冷端就是低点位端。肯定不完全,不知道对不对,请师傅们指正
菜鸟教菜鸟,发挥传帮带作用,为打造矿坛良好气氛做榜样。

网友:
此振荡器若在基极引出信号加一级由场效应管构成的调谐放大 波形会更好 频谱会更干净

网友:
这个电路很标准啊。

网友:
这个好,做个记号。LC要是谐振在其他的谐波上,比如21.4M可能要好理解一些。

网友:
这么深入的讨论,看了很兴奋。这里就一个问题,晶体是有泛音的,所以lc回路阻止不了她在泛音的频率上振荡,对吗?

网友:
10.7mhz测试图

实测效果图

实测效果图

网友:
请LZ调整可变电容看看频率能变化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以在10.6-10.9变化

网友:
300k呀,请问是陶瓷的还是石英的晶体?石英的不会吧,我这两天也在试验这个东西,她关系到用变容二极管的调制度问题。

网友:
Lz,10.6m是步可能的,你别户能我呀,请泥给个认真的数据。

网友:
我在示波器不动的情况下,调可变电容.频率在10.6mhz/10.9变化.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10.7mhz测试图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看不清楚LZ使用的晶体,麻烦LZ用石英晶体和陶瓷滤波器各做一个实验,看看调整可变电容器对频率的影响,先行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的是晶振10.7mhz

网友:
回复  L北斗

    用的是晶振10.7mhz
引用 网友K:

麻烦lz仔细看看我的请求。

网友:
不可答非所问也。

网友:
回复 网友J:

    滤波器我没有啊,对不起啦

网友:
我在示波器不动的情况下,调可变电容.频率在10.6mhz/10.9变化.我也不是很懂
引用 网友K:

原来不是LZ呀,你的这个没用晶振吧?

网友:
对头业余条件下要想调准最好就用信号发生器!记得在78年时用465陶瓷虑波器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体积小用7号1节电装在一个小糖果盒里!还被另外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借回家用过反应很好用!后来般家还看到!5.12后就没看到过!狗日的5.12把我好多东西都弄掉了!我的同事有两口子都死了!有一个邻居近70岁大女儿(40多岁)死了想不开去跳河死了!还好我的命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晶振在背面来

楼主:
我的就是用于10.7MHz,没有想调整频率来着

网友:
回复  L北斗

    有,晶振在背面来
引用 网友K:

能否来个晶体的近照?

网友(2012-02-26):
我按照此图做了一个,马上就起震了,10.7MHz,如果加一个音频调制,是不是用一个二极管代替那个可变电容,然后在两端加一个1000Hz的震荡电压即可啊?请指教。

网友:
用这个办法,能得到调频波。

网友:
建议从基极用2p电容耦合加一级缓冲和选频,这样信号会干净很多。

网友L(2013-02-21):
既然楼主都已经试验出波形,还有其它坛友也成功了,说明有实用价值,至于理论上的困惑不应用来否认试验结果,当然,也许还有改进的地方。
手头没有两端10.7M的晶振,请问,可否用三端晶振代替两端晶振?三端只接输入和输出端,中间的地端悬空?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L:
既然楼主都已经试验出波形,还有其它坛友也成功了,说明有实用价值,至于理论上的困惑不应用来否认试验结果 ...

是三端的10.7兆赫晶振?还是三端10.7兆赫陶瓷滤波器?

网友M(2018-03-14):
谢谢楼主,这个电路图真不错,制作好了一个10.7信号发生器

看看

看看

看看吧

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这个电路图真不错,制作好了一个10.7信号发生器

你试试,调节晶振串联的可调电容,频率变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这个电路图真不错,制作好了一个10.7信号发生器

你试试,调节晶振串联的可调电容,看看频率变化不?

网友:
这个电路图真不错,制作好了一个10.7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试试,调节晶振串联的可调电容,看看频率变化不?

您好,安装好以后接频率计要调节那个可调电容才能达到10.7MHZ,我的那个可调电容是3--10P,又并一个15P电容才调到10.7的。

网友(2018-06-26):
记号,收藏了!1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改变选频回路参数,就可以得到N倍谐波?

石英晶体的基频不知现在提高多少,过去的基本都在20MHz一下,高于20MHz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大多用他的3次谐波和5次谐波。通过LC选频回路选出他的高次谐波的频率。下图是利用石英晶体谐波的对讲机的震荡电路图。我以前买过27.140MHz和49.680MHz的石英晶体,测量频率是他的标称值除以3.

网友:
引用 网友O:
石英晶体的基频不知现在提高多少,过去的基本都在20MHz一下,高于20MHz的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大多用他的3 ...

嗯,我测量过;是的,都是1/3频率的;好像大于40MHZ的都是;现在可能不这样了吧。

网友(2020-07-21):
实践出真理,学习了。

网友A(2021-06-28):
做了一个,超实用

网友:
咸鱼有买的,用10.7晶振,也是静音,元件很少的

网友(2024-12-15):
可以。我也做了一个,加了音频信号

网友:
加了音频的没有照,以后有时间再发。NE555,做的方波发生器,频率1KHZ.

网友:
耦合用的220PF电容,NE555的3脚通过220pf电容接震荡三极管基极。如果选用太大,会影响10.7的震荡频率也会造成不起振,太小调制效果弱。看来不太对,音频调制耦合应该加个10k电阻,再串联1uf电容比较好,不会影响10.7震荡电路频率。有时间我再测试一下吧。有大神指点一下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