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MF18

楼主(2010-05-14):
请各位前辈帮看看!

网友:
漂亮,上海第四电表厂的。

网友:
品相真好----好表。

网友:
刻度线零起点不一致,以哪个为准?总不能根据不同的测试目的每次都要调节机械零点吧。

网友:
表盘装歪了,固定螺栓松一下,右边放下一点,或左边放上点,或同时进行!

网友:
漂亮。。
网络收音机

网友:
封泥还在。不好要求脱啊。

网友:
或是打过表针--

网友:
好表啊

这样的成色真难得。我也要。

网友A:
18 刻度带横线的不多件啊  不错!

网友:
反光镜八成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 刻度带横线的不多件啊  不错!

横线是指的哪?不都带横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