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2,2P3装的小扩音机

楼主(2010-05-14):
我用2只1K2,2P3,装的小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是用的电源压器,先把电源变压器接上交220电测次级电压是多少记好,再把电源变压器拆了,拆次级时把圈数记好,根据次级电压和级就可以知到初级圈数,根据初级圈数按阻抗此就能答出次级在4欧时绕好多圈,8欧时绕好多圈,整个供电的变压器不大高压只有110V,我试过倍压200多V声音大不了多少但屛极要发红,灯丝电压是用317调到2.8V再用1个20欧电阻串上接1.2V
照片明天传上

网友:
看图来的充实一点

网友:
很感兴趣  敬待楼主的美图

网友:
楼主的电源好像用的不太对劲,1K2、2P3这类直流管的阳极电压不必太高,否则会伤管子,100V以内就够了。灯丝电压也好做,LM317最低输出就是1.25V,直接供就行了,或者调到2.5V,然后把灯丝串联起来供电。

网友:
自己动手的DIY者,一律顶!

网友:
2P3的典型板压是135V,没有超,用8K负载。
1K2是60V,需要减低板压。
另外,灯丝串电阻不好,当拔出一个电子管时会对另一个灯丝过压,可以串硅二极管降压,比较稳定。1K2灯丝1,2V,而2P3的灯丝是1,4V。

楼主:
今天发图片

今天发图片,我开始时灯灯丝串联起来供电用5.6串个电阻给1K2(也是串联起来)后来发玌不行,就改并联了2P3用2.8V电阻给1K2(也是并联起来),高压想声音大点用倍压整流250多V结果2P3屏极发红只好用120V,因为用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又大所以做了一个延时电路,大约不到30秒,总的来说声音还可以,特别是晨大音量时失真也不大,用MP4和电脑输出音质都还不错,音量在80多平米的几间房间内听的都还可以.至于该机的外壳准备用一个电脑的2.1音箱的主音箱,再想法把低音炮修好,来个胆石结合,

网友:
2P3的灯丝串联时可以用2,8V。

楼主:
因为狗日的5.12:   把我好多电子书和元件都弄掉 不过人没死!没受伤!所以零件就只有将就了,等装进机壳内时才把高压整流攺办桥式全波,

网友:
楼主经过大难 必有厚福

网友:
有交流声没 ?

楼主:
没有交流声!

没有交流声!我把扬声器放在耳边听到有点交流声,比我六几年装的电子管收音的交流声小多了,可能是当时用6Z4整流滤波电容不大.又用阻容滤波的原因,

网友(2010-07-03):
不错,换上老外的..3Q4..3S4..1R5...1S5..1T4..这管子试试听听声音如何.......。本小店长期供应国内,外各种型号电子管。谢谢合作,北方电子----TEL---1351329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