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示波器探头尾部解剖

楼主(2010-05-14):
宽带示波器探头尾部解剖.........

网友:
挺复杂的   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裸奔大大地

网友A:
宽带的基本上是有源探头~

网友:
看电路有可调电阻和其它可调元件,应该是可以调整阻抗匹配的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宽带的基本上是有源探头~

呵呵! 这个泰克P6139A 是无源(Passive)的!

网友:
原理简单,工艺要求高,有些像焊台的手柄线—————我手头的METCAL的PS2V焊台手柄线软得像面条一样,而国产ATTEN的936焊台,与之相比,差得就太远了。

网友:
楼主的军火都是重量级。

网友(2011-11-05):
没看到tek所说的判别触针与电路相连接的地方。相烦放大此处拍照。

网友:
没看到tek所说的判别触针与电路相连接的地方。相烦放大此处拍照。
引用 网友B:

    对地一颗11还是12k的电阻,没什么神奇的.
中间的电缆可能有点特殊, 昨天刚弄了一根agilent的滩头,电缆内芯里面是不可焊接的材料,估计是电阻线.外包一层绝缘材料,再外面是发泡材料,推断阻抗大于200. 发泡外面是一层导电层,可能为了降低屏蔽层摩擦的噪声,外面才是屏蔽层. 也就是一共连芯线带外皮有6层,比一般多了两层

网友(2025-02-10):
能不能请老师讲将这个图分析下,我想将普通的100-200Mhz示波器探头改为500Mhz的,不知有没有可能,请老师多指点

网友:
这种P6139A/B探头太贵了,估计能改出来。另外新的TPP1000的带宽达到1Ghz, 不知道能不能仿制或改造出来。能到700Mhz也行呀。

网友:
找到这个,大佬参考下,他没有完全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6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