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的功放如何消除交流声?

楼主(2010-05-14):
采用LM1036和TDA7294的功放,大致结构如图所示,存在一个问题是,1036是单电源供电,7294是双电源供电,地线一直没处理好,所以有交流声。
当然,电源部分不用怀疑了,是非常昂贵的专用环牛,况且也换了一只了,后级也没问题,断开后级的输入,没有一点噪音。1036输出到7294用的屏蔽线,按道理应该一端接地就行了,现在如果将前级板和功放地用粗铜线连接,然后屏蔽线一端接地,交流声反而更大,只能用屏蔽线两端都接通地,当然,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声道就只需要一端接地,这个声道是没什么交流声的,所以可以肯定就是这个接地的问题造成了交流声,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求教高人支招!谢谢!

结构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楼主:
今天没什么人上坛?

网友A:
桥堆每个二极管并一个小瓷片电容,整流后增加π型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堆每个二极管并一个小瓷片电容,整流后增加π型滤波。

电源的问题已经排除了的 。变压器有静电隔离层的,并不并瓷片效果几乎为0。这个图只是示意图,实际上电源部分当然不止这些东西。
谢谢关注!

网友B:
屏蔽线两端分别接两个地是不是没有交流声了?如果是这样,就这么接就行了。
这两部分需要一点接地,不能多点接,接地点最好是接近前级的输出和后级的输入点,这样带来的干扰是最小的了(类似共模抑制)。

还有,不知道实际接线是如何接的,电源引入与接地点的选择对抗干扰很重要。

网友:
把两部分完全独立,地线也不共用,就象是两台机子;
前后级通过屏蔽线连接。

楼主:
呵呵,感谢几位的经验分享。乙猪哥的思路值得一试!

(顺便问一句,乙猪不是斑竹的啊?什么时候没当斑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两端分别接两个地是不是没有交流声了?如果是这样,就这么接就行了。
这两部分需要一点接地,不能多点接,接地点最好是接近前级的输出和后级的输入点,这样带来的干扰是最小的了(类似共模抑制)。

还有, ...

两端接地有交流声,一端接地交流声更大,怪事了!

网友:
低频的接地处理最不好整。实在不行,用差分输出和输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音响设备接交流声的问题,如果是大的演艺设备,要求电源都是同一相电源。
对于你的情况,建议你把一台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两级对调一下试试。可能存在两台变压器次级同名端相反的情况

这个确实我还不清楚,晚上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用LM1036和TDA7294的功放,大致结构如图所示,存在一个问题是,1036是单电源供电,7294是双电源供电,地线一直没处理好,所以有交流声。
当然,电源部分不用怀疑了,是非常昂贵的专用环牛,况且也换了一只了,后级 ...

建议,前级的供电做如下的修改,就应该可以消除交流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前级的供电做如下的修改,就应该可以消除交流声了:

好的!今天下午就试验一下呜呼老哥的方案,虽然理论上可能影响后级,但应该比交流声影响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下午就试验一下呜呼老哥的方案,虽然理论上可能影响后级,但应该比交流声影响好得多。 。

音调电路耗电极小,故不会影响正负双电的对成型,既不会对功放级的工作造成实际影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考虑到电源不平衡会影响到后级,还可以在负电源处并一个合适的电阻,使它们的电流平衡。音调电路的工作电流比较稳定,不会随信号变化。
其实一点影响也应该是没有的,但是若发烧,这一点一定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到电源不平衡会影响到后级,还可以在负电源处并一个合适的电阻,使它们的电流平衡。音调电路的工作电流比较稳定,不会随信号变化。
其实一点影响也应该是没有的,但是若发烧,这一点一定要考虑。

前面的方法统统试了,主要还是一个滤波电容有问题,不过我将前级滤波换了,也适当增大,现在是4000微法,还是有交流声,不过好多了,功放输入端短路,音量要开到接近最大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交流声。
共用后级电压的办法,交流声更大!估计还是我前级板子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