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FM机发上来大家研究下

楼主(2010-05-15):
就是我所说的调制交流声的机机。还有低端台声音非常小。

楼主:
我想把AFC电路也做好。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电路图??所用的管子型号??

网友:
我个人认为布局还可以再调整一下,高放管和本振管互换位置,这样天线座到高放管的距离最短。另外现在的本振线圈和高放线圈平行了,是犯了大忌。要尽量远离并互相垂直。还有就是你的中放走的路不是一直下去的,是迂回曲折的,这样的话最好每一级都用金属板隔开(高频头最好隔开)。几点不成熟建议,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振和高放线圈平行是可以的,此时就不能再加耦合电容了。似乎楼主的图是加有耦合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子12AT7-2和6AU6-2。6AL5-1。6Z4-1

楼主:
电路图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我是加了偶合电容3。3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有空试试。我这底台太小了,没办法排成一条。灯丝我是用的单端接地的。连接线以最短的程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是加了偶合电容3。3PF

别的先不动,把耦合电容取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有空试试。我这底台太小了,没办法排成一条。灯丝我是用的单端接地的。连接线以最短的程度了

连接线还可以短,你调整一下管座位置就可以了。灯丝我看到是双绞线啊!一端接了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断开试了,收到的台声音更小了

网友:
再补充一句:灯丝电路中的RFC也没有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断开试了,收到的台声音更小了

按照布局,无论如何都不应再接耦合电容的,如果觉得耦合度不够,可以适当调整两个线圈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灯丝电路中的RFC加了。那个长的线圈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