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鉻铁不管用呀

楼主(2010-05-15):
做了一个快速鉻铁,L1[接220]1800匝L2[接鉻铁头]5匝L3[指示灯]21匝,L1通电有电流声,但L3,本来输出2.6V,但只有0.02v.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按照[少年电工]上面的说明制作的,

俯视

俯视

线圈上面

线圈上面

顺便再来一张,与主题无关,谢谢

顺便再来一张,与主题无关,谢谢

网友:
L3线圈没绕反吗?

网友:
找个bk50变压器,拆了次级再绕5圈

楼主:
bk50变压器,是什么,谢谢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上

bk50就是50VA变压器,-------视在功率为50伏安

网友:
楼主是用接触器的铁芯线圈做是不行的,接楼上说的先找个50va控制变压器来吧

网友:
貌似触器的铁芯,肯定不行

网友:
起码30W以上的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的这种铁芯,拿出来就插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这种铁芯,拿出来就插不进去了.

接触器铁芯不行,功率也小,漏磁大。50W变压器可以不拆铁芯,次级在外面,可以用斜口钳子边剪边拆。

网友(2019-03-17):
油画刀分离后用螺刀轻轻一敲留下来了

网友:
BK-50指控制变压器,50VA的。和50瓦不太一样。
变压器都是初级线圈在里面,次级线圈绕在外面,改装难度小。
我以前用进口录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改制过,效果不错。比国产的体积小,过载能力强。次级我用的扁铜线

网友A:
手里握着这么个沉甸甸的铁疙瘩是练臂力的节奏

网友:
我告诉你吧,这破铁芯上面有短路铜环,用钳子啮断撕下来,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握着这么个沉甸甸的铁疙瘩是练臂力的节奏

做过一个,感觉用着不顺手。

网友:
这都啥年代了还做这个老古懂?你就是做成 了也是不那么的好用就那个头子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烧坏了。

网友:
怀念那个年代不成功。我的已成功了。维修非模拟电路小家电还是比一般的烙铁快。

网友:
怀旧 圆梦还可以  使用就免了吧

网友:
我的快速烙铁用了几十年了,很顺手。

网友(2019-09-08):
1、接触器线圈,除非是100A以上的拆下来的,否则不可能只有1800匝。匝数比不对自然次级电压不对。
2、铁芯体积决定了初次级之间传递的功率,没有足够的功率,自然效果不行。
3、接触器线圈线径通常较细,内阻较大,额外带负载时压降太大效率低,输出功率小于同等重量的变压器。
4、楼上BK50控制变压器方案可以考虑,拆掉一半铁芯DIY更方便。

网友:
求购:快速电烙铁。

网友:
自己造了一把。

网友:
T12解决你的烦恼,何必弄这个笨重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