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单管机

楼主(2010-05-15):
这里发个从别的网站抄来的单管机电路与实物图,给有兴趣者参考。这种电路据说,看可以用扬声器放音 ,效果不错: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1(整理).jpg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1(原图).jpg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2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实物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实物  单管机(用扬声器放音)

网友(2017-07-29):
2倍压足矣,多倍压适得其反

补充内容 (2017-7-29 09:24):
最下边二极管画反了

补充内容 (2017-7-29 09:24):
最下边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2010-05-15):
关键是那个三极管没有啊,可以用哪些常用管子替代呢?

楼主:
国产的3DG12 .3DA87等都可以,进口的就更多了哦。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3DG12我有一堆。
这个电路说明什么呢?难道靠提高工作电压就可以使单管机增益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3DG12我有一堆。
这个电路说明什么呢?难道靠提高工作电压就可以使单管机增益更上一层楼?

是的。

网友:
头像上的单管机是我两年前制作的,以前试验时采用九伏旧叠层电池。用一只输出变压器接6.5吋飞跃喇叭,声音是嘭嘭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用它来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网友:
挺新鲜的

网友B:
电源电压高了, 一级共发射极电路可获得的增益就大了。
Av=gm * Rc, 即电压增益等于跨导乘以集电极负载阻抗。 电源电压高, 在同样的工作电流下集电极的负载阻抗可以取得更大。

MPSA18是高hFE的管子, 电流放大系数典型值达到1000.  这个电路中管子的hFE越大, 输入阻抗越高. 现在也买得到的,淘宝搜就有。

网友:
不错的电路!!有空玩玩!!

网友:
漂亮
期待有xd能diy一个让俺们尝尝鲜

网友:
期望出台8倍压的机机。

网友C:
呵,动态甲类放大,这可是有三十多年历史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试试体验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the source of that designs comes from an old Chinese book on simple transistor radios,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动态甲类放大,这可是有三十多年历史了!

你从哪里看到是动态甲类?

网友C:
你从哪里看到是动态甲类?

不好意思,看走眼了! 第一图中那两个变压器看成一个了...

网友:
我觉得3dg12不能代的,mpsa18是高hfe管,起码5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走眼了! 第一图中那两个变压器看成一个了...

我认为,你说的没有错:
根据图纸所示的检波二极管的接法,本机的工作点确实可变(滑动)的,信号越强,偏置电流越大,致使集电极电流也按比例增大。

网友:
根据图纸所示的检波二极管的接法,本机的工作点确实可变(滑动)的,信号越强,偏置电流越大,致使集电极电流也按比例增大。

从那个接法看,仅对高频信号的放大是有用的,但高频信号强度较小,工作点滑动范围有限,对低频信号影响不大,并且在有了高频信号之后,工作点相对稳定。
如果是音频部分这样接法,那么工作点就会随着音量的强弱而随时变化了。

网友:
留个记号,管子的参数表十分有用,谢谢提供者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看懂您的意思,上面哪一台是您制作的?不明白“头像”指的是哪台?

网友:
楼主 请问图上变压器可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高了, 一级共发射极电路可获得的增益就大了。
Av=gm * Rc, 即电压增益等于跨导乘以集电极负载阻抗。 电源电压高, 在同样的工作电流下集电极的负载阻抗可以取得更大。
是高hFE的管子, 电流放大系数 ...

顺便也回19楼的问题。
一,MPSA18的基本参数:
1,极  性:NPN;
2,管脚排列:EBC
3,反向击穿电压BVcbo:45 V; BVceo:45 V
4,最大集电极电流IC :200 mA;
5,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PD :625 mW
6,穿透电流ICBO @ VCB:0.05 μA @  30 V
7,放大系数hFE:500 ~ 1500(放大倍数分段可选)
( Ic: 10 mA,VCE: 5 V )
8,饱和压降VCE(sat)   @  Max. 0.3 V;IC: 50 mA;IB: 5 mA
9,特征频率fT Min.Typ.(#):      100  MHz  (频率)
10 ,共基极电容Cob Max.Typ.(#):   3   pF
二,关于用3DG12代换的问题:
如果把3DG12结成复合管,就应该可以与此管匹配啦。

网友(2011-01-15):
请问您有吗?

引用 网友D:
the source of that designs comes from an old Chinese book on simple transistor radios,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这个设计来源于一本晚于1950但早于1960的旧中文书“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找不到哦。请问您有吗?

网友: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帖子,介绍了一种单管收音机机特色电路。

网友(2017-07-28):
资料贴!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有特点,请问那个成品机前面啥样,收音效果啥样?声音怎么样?

网友F(2017-08-28):
电路有好多的问题,有些地方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有好多的问题,有些地方不妥。

其实选取不同的高频变压器变压比,就可以使在这个高电压条件下,高频放大处在最佳输出阻抗.以及检波器输入

阻抗/检波器输出阻抗/低频放大的输入阻抗.达到多项阻抗全匹配.仅仅只有这样,这台机的高频放大,才能达到极致

低频部的输出阻抗也要作精确计算,保证在甲类线性区工作不走出非性区那里.

如要考滤滑动甲类,首先不是要考滤高频部,而是要考滤功放部,在滑动各点都处在线性区中央.够增益.够线性

所以后图多级倍压检波是业余级的思维和没意义的.

作了以上几点考滤,我们在卄一世纪把这些单管机电路拿出来,才有〝现代〞意义,不是依样猴子吊魚,

而是把电路作精准计算,把它做到极致.

或用优选法,作多抽头实测,以DIY手段实验到最佳.

至于高电压单管机再生与阻抗的内在因素怎么选取与平衡.全中波段的放大/灵敏度均衡,我们七十开外的前辈

希望下一代DIY者拿出个象样的精彩文章出来,为本区,为本论坛争艳争光

网友:
现在管子很便宜,性能也好,做省电的单管或者两个管三个管都行,只要是省电实用就行。中波干扰太大了,用自己做的省电的灵敏度比较低的反而有收听价值,听听新闻不错。这个高压的用层叠电池听起来费用不低吧?或者用锂电池几块串联起来供电比较好。

网友:
完全同意这个理论,但要实践一下,电压可选36伏,倍压的电路实无必要,采用合适的高频变压器圈数比,用汽车遥控器电池,晶体管用5551,B=300.

网友(2022-11-21):
可以玩一下

网友:
单管机到底有多响看看高压单管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57137

sjp老师的这个电路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