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890电压测量值偏低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5-15):
我曾在 hsz24 那购买过dt890数字万用表,当时出现过测量电压时测得值偏低,基准电压过高无法调整下来,换了cd4011,无济于事,后来 在网上发现了这篇文章:

****************************************************************************************************************************
DT890数字万用表显示不稳定故障检修
转自“维修吧- http://www.weixiu8.com

    故障现象:直流各挡加信号后显示极不稳定,误差极大。电阻挡和交流挡工作正常。
故障检修:经测量,Uref在98mV~150mY之间变动。若将万用表放在工作台上不动时,Uref变化较小,但只要人体离表近一点,Uref的变化就十分明显。而Uref的大小与A/D转换器ICL7106的基准电压B输出有直接关系,测量E0在2.65V-4.50V之间变化。
    根据以往的经验,若E0不稳定时,往往与A/D转换器的模拟地“COM”负载过重有关。拆去TL062后,E0变得十分稳定,但TL062并未损坏。将电流表串入TL062的①脚,有时电流近似为零,有时却为1.8mA左右。经分析检查,发现C9的击穿电压降低。用500型万用表的x1k挡测量时,C9正常,用x10k挡测量时,仅有几千欧。

    造成本故障的原因是万用表置于交流挡时,TL062的①脚输出电压峰峰值小于1V,所以,C9不击穿,工作正常。置于直流挡时,TL062的③脚开路,由于该脚输入阻抗极高,电磁干扰会在与该脚相连的线路产生感应电压,并被放大出现在①脚。若①脚电位足够负时,C9就会被击穿,于是A/D转换器的模拟地COM出现约1.8mA的电流,通过C9、D3流入TL062的①脚返回V-。由于模拟地“COM”端负担不了这么大电流,于是V+和COM之间的电压E0升高,从而使Uref产生波动,影响了显示值的稳定。

****************************************************************************************************************************

然后我更换了那个电容,问题解决。不过,我换上的不是原来的那种电容,我这里买不到。

我换成了这种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的发现,再次对买了我的表出了问题的坛友说声对不起啦!希望大家都能依照此法解决问题,我回去也得试试!

网友:
先留个爪印  以后再学习

网友:
我的DT890A也是这个毛病,在高人的指点下已经解决。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537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钽电解,现在不好找,换成CBB的更好!

网友A:
麻烦楼主一下,上几张主板分解图,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一下,上几张主板分解图,急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ighlight=%2Bhsz24
看这里!

网友B:
我的两个去年都罢工了,明天拿出来如果是这个问题它们有可以解禁了,老乡真负责任,还惦记这个事情

网友:
居然我这里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把电容换了0.22uF的薄模电容,现在一切正常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也谢谢老乡提醒

网友C:
。。。我的才是怪事~刚开机测量 正常,开机一段时间以后 测量值变小,扔了几天没有用~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去年都罢工了,明天拿出来如果是这个问题它们有可以解禁了,老乡真负责任,还惦记这个事情

实在对不起啊!水平有限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感谢楼主发帖共享!钱是要赚的,但是有毛病的东西在大家手里实在心里过意不去。别一看见有毛病的表就想起我骂几句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才是怪事~刚开机测量 正常,开机一段时间以后 测量值变小,扔了几天没有用~现在一切正常~

赶紧换了那个电容吧,肯定能解决。

网友D:
继续顶,出了问题的赶紧进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续顶,出了问题的赶紧进来看看!

呵呵,问题有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问题有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容

估计要求不算太高 ,用一般的无极性的电容就差不多。

网友(2010-10-04):
技术贴,学过留印

网友(2010-12-01):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D:
再次感谢楼主,让我内疚的心终于得到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感谢楼主,让我内疚的心终于得到平衡。

好表,可惜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矿坛

网友(2014-02-20):
非常感谢,我的DT-890也是同样毛病,时好时不好,有时5V测出来4.8,有时测出来5.9,有时又好,回去换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