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路仿真高手指点 MOS单管反激开关电源

楼主(2010-05-16):
请电路仿真高手指点 MOS单管反激开关电源

简单电路图:

仿真时要把磁化电感和漏感以及铜损都加进去才象实际的波形(如图), 加得对不对呢? 多谢指教!!

实物图:

实际栅极-源极波形图:

实际高压输出端波形图 (带200~300 ohm负载, 也就是 15W灯泡 ):

网友A:
you are on a roll!

网友B:
产品实物振铃厉害,仿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俺比较倾向于使用稍复杂些的电路产生调宽波,然后驱动输出。自激式的开关电源除非大规模生产,否则解决技术问题的成本实在太高。象日光灯镇流器一类的开关电源,这类振铃通常都不予以解决,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当然开关辐射就大了,寿命也同时受到影响。

自激式的开关电源频率稳定性也不太好,优点是频率适应性强,绕组适合什么频率就振荡在什么频率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所用磁材会有一定程度的老化,整个系统的工作参数都会有变化,所以对于谐波的抑制、输入和输出滤波器的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

说明一下,俺对仿真不熟悉,所说的只是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C:
前些天才装个2001,安装太麻烦.
现正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are on a roll!

Thanks man!  I'm expecting more from you.  Please elaborate!

The most confusing thing is simulating the transformer.  I deem myself still in the m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实物振铃厉害,仿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俺比较倾向于使用稍复杂些的电路产生调宽波,然后驱动输出。自激式的开关电源除非大规模生产,否则解决技术问题的成本实在太高。象日光灯镇流器一类的开关电源,这类振铃通 ...

       当然, 要完美的话就得上 UC3842/3843 了.   再加上进线滤波 ... 等等

    目前只是单管实验.    挖掘单管的潜力.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天才装个2001,安装太麻烦.
现正在摸索中

            安装 Multisim 应该不麻烦,  关键是得到授权的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另外,自激振荡器不稳定的因素和效率问题是对其在电源领域应用不广泛的主因。通常用于点火电路、安保器材、灯具、消毒器具、还有一些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如紫外线验钞器、电畜栏等。以高压小电 ...

        花河兄不妨提供点试验电路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E:
开关电源仿真,SIMPLIS更专业
Multisim 的SPICE仿真在仿真开关电源方面有局限性
protel的高版本就支持SIMPLI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仿真,SIMPLIS更专业
Multisim 的SPICE仿真在仿真开关电源方面有局限性
protel的高版本就支持SIMPLIS仿真

谢谢指点!!

楼主:
试用了一下 SIMPLIS,  觉得不算难用,  但是怎么调出虚拟仪器呢?   波形怎么看呢?  请不吝指教!

下面是 SIMPLIS 做的项目文件和用户界面:

当然还有一大堆的错误信息:

Welcome to SIMetrix/SIMPLIS Intro

Errors found during the run. Simulation aborted

*** ERROR *** Unknown output nodes '???' and/or '0' for transfer function

Errors found during the run. Simulation aborted

*** ERROR *** Unknown output nodes '???' and/or '0' for transfer function

Errors found during the run. Simulation aborted

*** ERROR *** Unknown output nodes '???' and/or '0' for transfer function

Errors found during the run. Simulation aborted

*** ERROR *** Unknown output nodes '???' and/or '0' for transfer function

楼主:
听说 Altium Designer 里面也开始支持 SIMPLIS,  但是不包含安装, 还是要另外的安装和 Licensing.

      看起来是比较麻烦

楼主:
找了两星期也没找到正式版的 Simplis,   决定放弃.

网友:
用TOP245Y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