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对讲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在广州淘了个二手的对讲机,上面写的输出功率3W,400-470MHZ,电源用的是7.2V,发射时的电流有520MA,我想估算它的输出功率,因为没有场强仪和示波器,我就想用天线点灯试试看,LED和普通的灯泡都试过了,怎么 ...

一般国产对讲机标的是3W功率,实际只有2W多一点的功率输出,发射电流520mA,这个参数不好估算功率,国产标5W功率工作总电流在1300mA-1500mA之间,电流大并不能估算输出功率大,这个要看对讲机里的功率管的发射效率,效率高的发射管,工作电流也小,也省电!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提供的参数估计,输出功率应该在1w左右,灯泡要用6.3V0.1A的才能点亮,接线要特短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LED点亮,只是你的方法不对。给你个PP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在广州淘了个二手的对讲机,上面写的输出功率3W,400-470MHZ,电源用的是7.2V,发射时的电流有520MA,我想估算它的输出功率,因为没有场强仪和示波器,我就想用天线点灯试试看,LED和普通的灯泡都试过了,怎么 ...

最简单的方法,把对讲机盖打开,焊下主电路板,看看功率发射管(一般是通过导热橡胶接触铸铝底板散热的)标的型号,就可以大致判定发射功率了,我经常拆国产对讲机,只要不硬拆,就没什么问题的,要知道工作原理就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基本阵子天线

网友:
国产的“泉盛”5W手台,在无委会验机通不过,原因是发射功率过大,超过5W了。

网友:
一般是2w-2.5w

网友:
能看看测试电路吗?

买一个手机用那种闪光天线靠近就能测了,点不亮LED估计没有加检波二极管或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