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3C扫频仪说明书

楼主(2010-05-17):
BT3C扫频仪说明书,电路图图纸前些日子已上传。

网友:
非常感谢邓师傅!对新手的提问不厌其烦,详细解答!非常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BT3C扫频仪说明书,电路图图纸前些日子已上传。

再次感谢师兄!

因为没找到元件安装配置图,仅从电路图上看不出哪个电位器是中心频率校正,不知道BT3C中心频率校正,是不是调中心频率电位器左边的那个小电位器,让小电位器滑动端电压变为13V就OK了呢?

楼主:
从电路板上的元件可以分辨出是哪一个电位器,将扫频仪面板上的中心频率调到零频附近,并将扫频宽度置于最大,同时打开频标,如果电路没有其他毛病的话,调节电路中的那个校准中心频率的电位器的时候,就会看到中心频率移动,将零频移动到屏幕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19):
收下了,谢谢LZ!

网友:
功德无量!!!

网友(2011-06-01):
谢谢分享,如果是PDF文档就好了!

网友(2013-05-15):
耗资料啊,收藏了

网友:
不错,我的是 bt7。

网友(2015-01-14):
怎么找不到 BT3C扫频仪电路图图纸!!

网友:
没有看见电路图?

网友(2017-07-27):
刚才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咋么找不到了?

网友(2018-09-11):
这个后面还有图纸吧。另一个帖子里图纸好像还不全,没有衰减电路图纸的

网友(2019-03-18):
多谢分享!我的BT3D零频标有时有有时无,表现有时挺大有时是一点的刻度线状,分不出来

网友:
        感谢JHXC老师提供资料,已下载另存,不知这说明对BT3-D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