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18):
电炉丝只要断过一次,断点处就形成薄弱环节,即使勉强接上寿命也不长。
有没有好办法接电炉丝呢?

网友:
用铝线铰链,不要直接铰链! 直接连接的接触电阻很大容易二次烧断,用铝线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顺便说个小窍门,新电炉丝在使用前都要拉一下,拉的时候一次拉成,这样拉出的间距就很均匀,尽量不要分几次分段拉出来。电炉丝的均匀度越好寿命越长,拉成后盘在电炉架中,长出来的部分剪掉,宁可不要。电炉丝和电线的链接用铝线过渡,然后再用陶瓷接线端子链接铝线到铜引线上,这样连接后利用铝线的耐氧化性使接触更良好,也使温度降低,最后链接到引线,这样处理的电炉就非常耐用了,我家以前的3KW电炉这样做后至今没有断过……

网友:
如果断在中间难道也用铝线连接吗?我想不能,因为铝的熔点温度是660度,如果铝作桥梁连接,肯定烧断了。

网友:
我们这里厨房的灶具大多使用电灶(外形与煤气灶大致相同,也有两个炉盘)。其中一个为普通的平面炉盘,功率为2500瓦;另一个为凹面炉盘,配合凹底锅,功率为3000瓦。分别用可控硅调压控制温度。我长期使用、维修电炉的体会是:
    电炉丝断了,最好换新。因为当电炉丝出现断裂时,整条炉丝都已经变脆了,这时只能简单搭接。试图进行复杂的连接,如将其从炉盘中取出、反复拨动都可能造成其它地方连续断裂。
    二楼介绍的铝线连接方法适合新装电炉丝的接头处的连接,具体做法是:将电炉丝的接头在直径3毫米左右的铝线上紧紧缠绕十几圈,再将铝线引出,连接在电源线上。这样可以避免电炉丝的接头烧坏。但这种方法不适合旧电炉丝接头的连接,因为旧电炉丝已经变脆,在缠绕时可能会反复断裂。另外电炉丝中部断裂处的连接也不能用这种方法。
    电炉丝中部断裂时只能简单搭接。这是权宜之计,但搭接的好,也可以用很长时间。搭接时可以让两端重复2圈,通电后可以用螺丝刀拨动,让搭接处产生火花,烧焊在一起。观察搭接处只要不发红,即可正常使用。
    也有资料介绍在搭接处洒上“硼砂”助焊。还有在搭接处洒上碾细的玻璃粉,玻璃粉在高温下熔化后会形成保护层,防止接头氧化,等等……。这些方法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自己没有试用过。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用“铝线”最好,怪不得我用铜线不好使

网友:
很多年没有使用电炉了。以前电炉丝断了、比较耐用的接法是:用0.5-0.8mm厚10X10mm的铁皮片把断头箍在一起并压紧。如果断头太多,只能用铝导线临时搭通,简便但不耐用。

网友:
呵呵~我没说用铝线连接旧的电炉丝头啊??

网友:
电炉使用的小巧门,新电炉丝第一次用,不要按"无烟男人'那样拉,拉长的剪掉更是错误.那样电炉丝会变短,电流变大,缩短使用寿命,正确的办法是,拿一根细绳,安炉盘里的电炉丝槽,量出来.这就是电炉丝的长度,也不要分段拉,,拉出来的炉丝不匀,可以直接拉到和细绳一样长时,通一下电,电炉丝一过电就失去了弹性.这样拉出来的电炉丝很均匀,还没有弹性,安装会很容易,接头找一小段细铜管,(冰箱毛细管就很合用)把电炉丝和导线穿过去,用钳子夹扁,永久不会烧断,炉丝断了也可以这样接.有铜管的地方不会烧红,也就不容易断了,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我说的拉长就是和楼上的道理一样!呵呵不是拉到很长的状态!楼上可能误解了,我都是凭经验拉,几乎不用剪
您说的铜管接线方法我也试过,铜在高温下氧化速度很快,不太久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确实用铝线最好。

像LED里面很细的铝线,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看似弱不禁风,可是通过5,600毫安的电流,或更大,即使红热了,也不会断。

网友:
通电后用两把螺丝刀将两个断头搭在一起即可熔焊好,经常这么干。

网友:
用铝线捆扎即可

网友:
电阻丝烧断了,整根电炉丝已经是受损了,就是接上也寿命不长,这个问题不用讨论换新的,老是抱着老观念,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还怎么拉动内需.修旧和怀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