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10万用表 欧姆档 问题

楼主(2010-05-19):
兄弟 今日偶的 星牌 四表MF10 万用表,应该是80年代的产品,只有四个绕线电阻。此表可能用欧姆档误测交流电烧掉。除欧姆档外其他档均正常。测量电阻区电阻,本3..7欧绕线电阻实测3.9欧,本为8.7欧绕线电阻实测3.7欧,其余电阻均正常无误。表与测针连接很好(实测)。
问题:用×100K欧档,短接测针,表针略有转动,用×10K欧档,表针轻微转动。其余电阻档均无反应!
各位高手,请指示小弟一下,多谢。。。。。。。。。

网友:
8.7欧电阻实测值小点,应在8.9欧左右。
测欧姆档时红表笔要插在上面的专用插孔里,另外电池要新。

楼主:
用的是新的电池,表针插口也没问题,请大家给点提示!想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明白

网友:
在转鼓的下面有一圈凸轮开关,看一下有没接触不好的问题。另外欧姆调零的10K电位器要重点检查。

楼主:
还是不行,查了所有的电阻,开关,电池.都基本没有问题,10K 可调电阻也没问题,600的也没问题,怀疑是 表头有问题,老大们,给想想办法吧

网友:
测量电压无问题的话,应该还是电阻档位的问题!
3.7欧姆及8.7欧姆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再查后面的电阻。电阻档位电阻是串联的,一只电阻坏,造成整个电阻档误差大.

网友:
相机没电了,所以在T版图纸基础上涂抹一下,电阻测量电路如下图,供参考

网友:
请您仔细检查一下旋转的档位开关:电路板上面和下面的接触簧片是否都接触到电路板上了.您说的现象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也可以用酒精擦洗一下旋转的档位簧片;和电路板的上下两个档位的转换部分。或者重新调整档位转换开关和电路板的相对位置。使之处于最佳的位置。

网友:
蓝线回路必有开路点,仔细查一遍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哥,兄弟地质工作者,电器爱好,看了各位大哥的帮忙,我真的是很感动,真诚说一句,谢谢大家。几天我再好好的查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电池接触柱那有一只8点几欧的电阻,可能是它断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 各位,兄弟顺着找了几次,终于解决,很好使用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 各位,兄弟顺着找了几次,终于解决,很好使用了,再次感谢
请将检查结果发上来告诉大家

网友:
恭喜楼主,请我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