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参考网上的资料做的1.5v升压到9v的升压器,变压器是用电子镇流器上的磁环做的,输出绕65T,反馈绕6T。线径自定,输出绕满整个磁环就可以了,比例在10:1左右,100欧和发光二极管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电源用手机充电器改的,用小电源插座,中间接电源正极,Q1是电子开关,万能表自动关机后可以关闭整个电源,用在带开关的万能表没问题,但是vc890d不带开关,只要自动关机后过一段时间,就无法开机,加外接开关不现实,改动太大,取消Q1的基极的4.7k电阻,电源会一直工作,不用时也消耗电池,加上D1可以解决不能开机的问题,闲置时间长不开机时,用红表笔把电源插座的正负极直接短接一下,Q3会通过D1获得偏置电流启动电源,这样就可以免去外接开关了。用ewb画的图纸,没画接口,升压输出接万能表电源正极,Q1基极接电源负极。
|

网友A(2010-10-07):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

这个MC34063我做过,原来准备用在890C上面的,结果发现实际工作在10mA小电流环境时的效率太低、最高也就50%,实用性不大,没用上

网友:
楼主后一个电路不错,多年前参照此电路,作了一点改动,把电感改用3.5*3.5口型磁芯(实际为了有一气隙),用C2500作振荡管,用玻璃釉电容吸收高次谐波,做了一个用铜箔屏蔽;用1.2V镍氢电池,输出9V,电流大于25mA,效率大于百分之65的L.C表电源。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MC34063我做过,原来准备用在890C上面的,结果发现实际工作在10mA小电流环境时的效率太低、最高也就50%,实用性不大,没用上

注意磁芯应留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动手。
9伏电池好买,实际意义不大,15伏电池不好买,做一个有必要。

该电源很容易改动为3——30V,方法是把稳压管换成3——30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f是后来找到的,大家可以做参考,和我做的原理是一样的,可能比我做的好

这个pdf是要注册交费才能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磁芯应留气隙。

用的是节能灯磁环

网友:
认真看帖,礼貌回复。

网友:
用节能灯磁环朋友注意:小心把磁环砸成两半,再用502胶紧压沾合。这样来做电源电感磁芯,才不易进入磁饱和,制作出的电源效率高,输出功率比不砸的大。其原理不谈了。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pdf不能看。

网友(2024-03-11):
高效大功率单电池9v升压器
在以往的单节电池升压电路中比较实用的输出功率都不大,只能稳定输出9V10mA约100mW。现在的一些数字万用表在200uF等挡位耗电达20mA甚至更多。为此笔者设计制作出一种升压电路,可以稳定输出1W,而且效率高达80%,工作频率约18KHz,电路如图1。

图2、3是比较经典的升压电路,图2电路在电子报2006第32期介绍过,笔者经试制,调小R2可以使输出功率加大一点,但小至200Ω时耗电大增,输出反而下跌至2~3V,将输出三极管换成D965无改善。为此,特设计了图1的电路,图1 实际上是从图3改进而来,都是互补多谐振荡电路,为了输出大功率,L1采用了较小的60 uH电感,,这时空载耗电为80mA。笔者分析空载时VT1的导通电阻较大,经过C1的正反馈电压被大幅度衰减,为此加入了L2、C2的正反馈支路,结果相当理想,空载耗电降为3 mA,输出能力和效率都有提高,在这里C2取值较大,只是单纯地起隔直流作用,和图2电路中正反馈电容C1的作用有根本的不同。该电路的特性见表1,实验中使用1.240V稳压电源。Rb为20KΩ、10KΩ、5KΩ时分别可以稳定输出300 mW、500 mW、1 W,Rb为10KΩ、5KΩ时空载耗电略有增加,效率略有降低。更大的输出功率对单节电池则不太合适。
负载电阻(Ω)        —        3200        995        301        147.5        97.5
输出电压(V)        8.86        8.86        8.84        8.75        6.70        5.45
耗电(mA)        3.0        26.0        79        253        298        304
效率(%)        —        76.1        80.2        81.1        82.2        80.8
表1 不同负载电阻时电路特性
制作时电感L1、L2和D965是关键,L1用老电视机中常见的圆柱形滤波电感,外形φ9*12mm,在工字形磁芯上有40匝;还试过很容易得到的坏计算机电源上的-12V、-5V的滤波电感,外形同上,实测100 uH,输出能力无区别,但是效率明显降低,空载耗电略低些,工作频率降到约15 KHz,大功率输出时可听见L1的尖叫声,将它的51.5匝线拆去11匝,即为60uH,基本上可以达到前述60uH的效果。L2是用φ0.31mm漆包线在L1上加绕的4匝,绕2~24匝或更多均可正常工作,区别不大,4~8匝时最优,绕制时要注意同名端。VT2采用D965,TO-92封装,40V/5A、0.75W,饱和压降较低,β值实测为467倍,用在这里非常合适,便宜且容易买到。VT1用S9015,β>100即可,整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1N5819,1A/40V。C1取680P是经过实验得到的最佳值,低至200P时大负载停振,330P时效率反而降低,取较高值则输出能力下降,如果L1的线径细匝数多分布电容大,将C1加大到1nF工作会更稳定。C2取0.01uF或更大一些均可,C3用钽电容,C4为220uF不能省略,否则输出能力要打折扣。实际使用时根据对输出功率的要求选取合适的Rb,Rb与VT1、VT2的放大倍数乘积相关,上述实验中β1*β2=5万,制作时要根据实际β1*β2值调整Rb,例如实际为15万时Rb取43KΩ时特性与表1中特性相同,这时空载耗电降为2.2mA;或者接上要求的最大负载,监测输出电压跌落,调整Rb至适合的数值。较小输出时也可以在电路中加入类似图2中V2的自关断电路。数字万用表自动关机时耗电一般在5~8uA,可以在自关断三极管(即图2中V2)的be结并联47KΩ电阻,使可靠关断。
该电路创新地加入了L2、C2的正反馈支路,结合了两种反馈方式的优点,使空载耗电大幅度降低,使高输出功率与低空载耗电得以兼顾,而且效率高,非常容易制作并调整最大输出功率。有了这个电路,其他类似的三极管升压电路都可以扔进垃圾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