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三管机!

楼主(2010-05-20):
今天完成了一只三管机,超外差式的,效果不太好,灵敏度比较差,白天只能收一个台,晚上能收十来个台,可能还需要认真调试吧!变频是β≈110倍的9018,检波是β≈400的9014,3AX31用8550换的β≈180,因9014的放倍数大,负载电阻用1K的,8550就能导通了。稳压管开始用9018的be结,结果变频管不导通,根本不能用,后改为1N4148+1N60,电阻用1k的,电压在0.82V就可以了。

网友:
检波级的偏流电阻更大些估计要效果好点!!

网友:
是DIY就值得顶,楼主的线路是那本书上的?

网友:
东西还行,但图尤其是印板图看不请,请教楼主:那两个中周是什么型号,要求是什么?自己做参数怎样,有替代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中放的超外差,从灵敏度方面讲,并不见得比来复再生好。楼主可以再增加一只中周,用BG2作中放兼作来复,BG3用作检波。

严重赞同

楼主:
这个机器来自《实验超外差式中短波收音机》这本书,网上下的,原书就不清晰,我也没办法找到清晰的,请谅解!振荡线圈和可变拆自同一袖珍收音机,没有型号,中周用的是TTF-2-9,所配电容为200P云母电容,因振荡线圈和中周的引脚都与原印板不符,所以印板都作了改动。暂不打算加中放,因印板不好改动,我已把本振管换为9014,检波偏流用1M电阻,负载用10K电阻,末级电流约7-8mA。现白天能收4个台,与用9015的单管机灵敏度差不多,但夜间效果比单管机好得多,声音大许多,收台也多一些,不少于15个台。由于无AGC电路,所以有少数电台有声音时大时小的现象。

网友:
没有中放的不能称之为超外差,只能叫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