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毫伏表(V2.0版)

楼主(2010-05-21):
龙虾建议设计一个矿机用的毫伏表,用于测量信号强度,正好我也在设计Q表,这个毫伏表是针对我的3V的Q表设计的,我想矿机也能用吧。
本表调零后,温飘很小,每次使用前应调零,用一个开关,把第2个9018的基极对地短路,然后调零即可。
输出是非线性的,需做非线性校正。

相对上一个版做了以下改进:
1、longshort的建议,检波偏置与检波管的参数要一致。所以本次放弃使用三极管检波,而使用了4个1N4148。改进后,许可的检波输出电压不受电源限制了,可提高输入动态范围,增强线性度。
2、放大电路使用了深度负反馈,电压放大倍数稳定。
3、去除末极放大的射跟随电阻,使末级的动太范围加大。结合深度负反馈后,动态范围加大了1倍以上,交流输出电压峰峰值可达5V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为什么要串联两 只二极管?色码电感是什么?

楼主:
色码电感是一种低Q电感,是比较常用的元件,这个电感在电路中起到增强输出动态范围的作用,以便实现大信号检波。
2个二极管串联,提供检波偏置电压,降低检波门槛的作用,那么只要信号大于两三个热电压(UT=26mV),就会有明检波输出
本来三极管的检波门槛为0.5至0.6v左右,加上偏置后,检波门槛电压锗管还低很多。

楼主:
V2.1版

相对V2.0版的改进

1、增加反馈强度,原来输出的负载电阻去除,减小反馈电阻,这时反馈电阻就是负载电阻。
2、增加第1个9018的静态电流,V2.0版的这个三极管的电流太小,驱动能力不够,造成后级无法大动态输出。
3、减小检波输出负载,提高灵敏度。

通过以上改进,2个9018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11倍,输出能力强。
输入输出关系:
从第1个9018的基极输入U1,检波输出U2。以下例表U1指峰峰电压
编号 U1      U2
0       0        0.48
1       0.07  1.02
2       0.14  1.71
3       0.21  2.44
4       0.28  3.18
5       0.35  3.92

网友:
谢谢xjw01!

测音频可以吗?

楼主:
可以,但要改一些参数。把偶合电容加大,可以使用小电解电容。色环电感4.7mH改为小变压器,电感最好在10H以上(当然1H也不要仅,但对低频测量有的问题,具体可算一下),直流电阻不要大于50欧,9018最好换成频率底一些的管子。

电感的感抗大于5k,电感的分流就可以忽略。当然,如果只有1k问题也不会太大,因为深度负反馈可以补偿一部分。

还有,9018的放大倍数是100,如果换为其他的管,有可能第2个9018的偏置电阻要更改。

楼主:
有空的时候,把单片机相应的程序及算法也设计好,对非线性部分校正,这个毫伏表的精度还不错。与基于普通高速运放差的毫伏表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如果你对许可使用15V的电源,可以使用运放(如NE5532,TL082等),精度会很高。但我想,我们可能不需要很高的精度,使用3V的更方便,电池更耐用。

矿机的在线测量可能不太适合市电供电的仪表测量,所以建议使用电池供电的仪表测量。因此我推荐使用3V电源。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申明一下,此电路不适合测量输入电压低于17mV(峰峰34mV)的音频信号。如果要测量低于17mV的音频信号,前面要再加一级10放大。这样就可以测量2mV的电压了。不过,好象大家制作的矿机信号都很强,也许17mV就够了。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也可以测量音频信号的,为什么要自制?我以为你要测量高频信号。

楼主:
V2.1版电路还有两个小问题:
1、深度负反馈的电路的电容设计不正确,应改为0.22uF的电容,以防止低频自激
2、退偶电容设计不正确,应加并联一个100uF的电容,以防止低频自激。
3、毫伏表的灵敏度偏低,建议把第1个9018的射极电阻改为51欧

网友A:
调零电阻和电位器的数值如何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零电阻和电位器的数值如何选?

我没有使用调零电阻和电位器和电压表,而是使用单片机,这样可以把精度做得很高,达到专业表头的要求。使用单片机更方便容易,我焊接一个电路只花费了1个小时,程序及接口电路正在设计。等我把把程序设计好了,只要下载这个程序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即方便又精确。用机械表头的问题很多,精度差一些,也无法自动进行调零及非线性改正,而且安装不易,价格也没有优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

这样也好,也可以复习一下单片机

网友B:
在选择检波二极管时,楼主为什么不用2AP9、或者2AP31B之类的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择检波二极管时,楼主为什么不用2AP9、或者2AP31B之类的管子呢?

当然,理解以上检波原理,不能按照矿机电路的检波原理来理解。这个电路使用了4个1N4148,它们相互进行温度补偿,而且带有直流偏置,检波门槛很低,比单个2AP9的检波门槛要低很多倍。当然还有其它原因,1N4148的参数是整齐的,检波性能也很理想。给1N4148加入偏置电压后,当输入交流的峰峰电压达到26mV(即热电压),检波管就开始很有效的工作了,小于热电压,检波效率很低。2AP9的检波原理与1N4148是相同的,4个1N4148换为2AP9后也是以热电压为参考值的,但锗管的热稳定性比硅管差很多。如果不加直流偏置,2AP9的检波门槛只有0.1至0.3V,而1N4148为0.4至0.6V,在这种情况下2AP9的检波效率才会高出1N4148。再者,1N4148是现代管子,2AP9是古代管子,且不说性能参数上的一致性问题,2AP系列购买也不易。
这就是我选择1N4148的原因。

楼主:
不过,以上电路的偏置没有采用电压基准供电,这是一个小缺陷,下一个电路中我会把它接入TL431提供的电压基准中,这样检波器就不会受到电源波动的影响。

楼主:
加偏置后,小信号检波效率与热电压有关。热电压是与绝度温度(以-273度起算的温标)成正比的,其值为u=kT/q,式中k是波耳兹曼常数。大信号时,与温度无。温度变化有可能造成零点偏移,但不影响大信号的检波效率,这样调零后检波结果与温度无关。后级9018加电感增强输出动态,就是为了实现大信号检波。

楼主:
中波毫伏表3.0

此版本再次扩展了频响,使它在中波范围内频响十分平坦,不平坦误差在0.5%以内

网友(2012-05-22):
             这个电路............

网友(2013-03-11):


网友(2016-11-29):
做个记号,下次备用

网友(2017-05-04):
许老师,请教一下:
【中波毫伏表3.0】是否取消了第一级SK117?这样增益不会下降吗?
另外,电池改用18650锂电池供电行吗?如果可以,那么各元件数值是否需要变动?

网友:
许老师的QA—1数字Q表就是用的这个电路,前级电路是单独一个板,可以参考许老师的Q表电路。

网友(2017-07-11):
进来学习一下。但为什么不用差动放大器呢?期望你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