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稳压电源电路 调零电路问题 (我的方法失败了)

楼主(2010-05-22):
本人有一台0-30V可调稳压电源 是用LM317驱动两者低频大功率三极管 进行稳压扩流的
我把电源调到0V  电压输出0.9V  ,其实我觉得0.9V开始调 没有什么不方便
只是我看到大家都是可以0V其调节的 ,总想把我的电路也改成0V起调;这几天上网看了一些电路
他们都用的是集成运放电路 (LM358)等。我这里的东西少,不好弄这个

原来的图搞错了   现在的图是正确的

网友:
(转)这块0-30V.电压.电流.连续可调的板子按照板子的要求,主交流输入电压是0-11-22-33V,这样DC输出电压在11V以上时电路就自动切换到22V组.22V以上时切换到33V组.电压的自动切换控制是由LM324运放和双继电器完成的,要符合以上要求的现成变压器我看是比较难找的.我现有的变压器电压是0-15-30V,根据这种情况我对板子作了些改动,要求输出电压为0-24V,电流0-2A.改动如下:  首先将原来的双继电器分三段电压切换改成单继电器分二段切换(改制请看图片).CT3 100K电流调节电位器改用4.7K,CT2 100K电压调节电位器改用10K.固定电阻R10改用47K可调电阻,这样改制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是电路的整体调试.(1)输出电压调试,将CT2电位器调到最大看输出电压是否达到24V,过高或过低再调节W2电位器加以校正.(2)输出电流调试.将输出电压调到24V,负载接上大功率5欧电阻.将CT3电位器调到最大,看这时的电流是否为2A,过高或过低,再调节W1电位器校正.(3)继电器电压切换调试.将电压调到12.5V,然后调R10处47K可调电阻正好使继电器切换到30V组就何以了.到此调试也完成了,板子就可投入使用了(图片中有特别标注的,调试时应注意

网友:
就算不串二极管,这电路只有扩流的作用。be结压降会随温度改变,稳压很差。看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我看了一下 他的电路 采用了提高了0V的电压 跟  真正地的电压差为1.25V   在工作到最大的时候所有电流都要流过 二极管

我的想法是  用LM317输出端接 大功率三极管的B极 之间串入 3个二极管 使得LM317最低的1.25V不能驱动 大功率三极管B极
等调整电压超过1.25V的时候 才驱动大功率三极管  这样的话 最大电流的情况下面只有LM317的电流通过二极管 电流会比较小
功耗也会小点  不知道 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如果想效果好,还是得下点功夫 弄分立元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立元件的话 好复杂  我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用分立了  都是集成的啦  分立的还没有看到过

分立的话需要自己的计算很多东西  很麻烦的

网友:
用什么元件,跟要实现的要求有关系,跟年代的关系不大...呵呵
317这种东西现在金封的假货很多...我是亲身受害者.....呵呵

这种器件设计时就没考虑能够从零调起,所以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楼主看看我以前 的帖子,不能说有用啊,仅作为一种思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ght=%2B%BA%A3%BA%D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 帖子真的很好  看了以后受益匪浅  谢谢

以后能用到的话 我就会去做一个  可是现在我想在现有的稳压电源的构架下面进行

改进 (不改进对我也没有影响毕竟0.9V一下跟 0V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想搞的好点

网友:
您的想法肯定能成功

楼主:
今天 看了一下我的稳压电源 发现了我的稳压电源的电路跟我上面的不一样   他的电阻采用是在LM317输出端口
没有串入二极管 最低电压  0.9V 短路电流 2A左右
我在大功率三极管的B极接入了一只4007二极管 电源输出最低电压是0.54V  短路电流0.5A左右
我再接入一只4007二极管  电源输出最低电压是0.33V  短路电流0.43mA  基本上没有多少电流了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想要是它变成0V的话   需要接入7-8只4007  (好像在低电流情况下面4007导通压降只有0.11V左右)
假如串入7-8只得话,调节会出问题 (目前看来我的想法是 失败的)

假如接入稳压管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可以调整  目前身边没有1V稳压管  实验暂停一下!

我的稳压电路正确的图

我的稳压电路正确的图

网友:
看看这个图怎么样呢???

网友:
用这个电路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赵工的图   我只想在原来的电路上面改进一下  并没有想做一个

看看我的元器件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会去搞搞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 我也看过 需要另外加一个变压器   谢谢

网友:
不用辅助电源想从零起调有点难.

网友:
最少要串3只二极管,二极管在不同的电流下压降是不一样的,串3只,然后并上稳压管和电阻为317提供负基准,具体的电路曾经在长汀论坛讨论过,不重复了,楼主有兴趣可以去那边看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
LM317控制端加入负电压,才能从零伏开始。  LM317本身精度不低于常见的分立元件搭建的串联电源电路,使用扩流管那精度下降多了。

网友:
控制端加上-1.25V电压,输出就变成0V了

网友:
22楼才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 去长汀论坛 找到了小尚弟的 电源电路图  进行了手工制作 一块洞洞板 正在试验中。。。。。。。。

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构想。 还是使用了运放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