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一台单管机

楼主(2010-05-22):
前段时间上夜班,利用上班时间装了这台单管机,电路还是采用最常见的单管机电路,实际装时作了下改动,高频交连电容C3用了2200PF。高频管用的3AG1D放大系数100 (这次实践证明高倍放大的灵敏度要明显优于低倍的)采用3伏的电压下,把集电集电流调为1.8毫安,偏流电阻为22K,收听效果,白天在无干扰的条件下能清楚的收到9个台  晚上8点过后能收不少于20个(有的朋友也许不相信,说真的我装这个机子以前也不会相信,因为以前我装过最好的机子晚上也只收到过10个左右)这次装机过程中最麻烦的就是截断长的磁棒花了我半个钟而且左手食指头烧了一个疱,好了上图

本机电路

本机电路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反面

调好后的

调好后的

装好后

装好后

同上

同上

网友:
好哇好哇,我第一个顶了

铆钉做得很好,深夜焊机别有一番清净。不过“截断长磁棒”;还因此受了伤,可惜可惜...
另外还想看看楼主的耳机

网友:
看到它又想起了那个尘封的年代,太怀旧了,做得漂亮,顶。

网友:
看得出,铆钉眼是用刀扣出来的,没有钻具.说起来也很不容易啦

网友:
做得工整。顶的就是diy!

网友:
透明机壳,好看!

网友A:
很好,楼主能照上单管机的整篇文章传上来吗?我近来也做了一个但收到的台不多。明天星期天打算再做过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楼主能照上单管机的整篇文章传上来吗?我近来也做了一个但收到的台不多。明天星期天打算再做过它。

兄弟你可以参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的单管机来做,如果想达到好的效果元件最好都用新的,(坛上友谊电子那里有的是)有时同样的电路由于元件的性能不好装出的机子效果就不好了

这个机子是去年做的,晚上只能收八九个台,已经送人了

这个机子是去年做的,晚上只能收八九个台,已经送人了

网友:
楼主做得很好,哪只调谐刻度盘好象是2P3(东方红)配套的。

网友:
真的很不错,1祝贺,2学习了  。

网友:
确实纯手工,能称得上玩艺,铆钉用冲子铆的吗

楼主:
回13楼14楼兄弟

机壳就是用的姚记的全透明扑克盒,铜铆钉的确是用冲子冲的,光搞这块电路板花了两个钟,电池夹是用的从熊猫737机拆下的,

网友:
手工活多,辛苦了!

网友B:
磁棒是10X10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是10X100的吗?

我倒是想装长一些的磁棒可惜机壳只的90毫米,只好把120的截从85毫米了,太难搞了,先用钢锯锯一条浅槽,然后弯一个小环加热5分种套在浅槽外20秒再放入冷水中拿出来一敲才搞断

网友:
楼主打洞是强项啊,做的很好,功夫到家。

网友:
看到您的作品,想起65年装的单管机,用1个扑克牌盒做的,透明盒盖,太像了。

网友:
割断磁棒有省事办法,用铅笔画一圈,用220V串联100W灯泡串表笔离开1毫米,顺着线画一圈,一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想装长一些的磁棒可惜机壳只的90毫米,只好把120的截从85毫米了,太难搞了,先用钢锯锯一条浅槽,然后弯一个小环加热5分种套在浅槽外20秒再放入冷水中拿出来一敲才搞断

我正在做3管机,也是磁棒太长要截断,请详细介绍方法和步骤。谢谢

网友C:
楼主
你头像里的机器上个图,行么?
这个很新颖,能不能传到sam19710908◎163.com学习。
最近做了一台单管机,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头像里的机器上个图,行么?
这个很新颖,能不能传到sam19710908◎163.com学习。
最近做了一台单管机,不响.............................
你好,这台两管机是去年年底装的现在还没搞到合适的机壳故没有上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壳不是问题,能响是硬道理,能否传张大的照片和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2024-02-26):
音量电位器多少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