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稳压芯片问题..........

楼主(2010-05-24):
数码相机的外接电源是5伏的。

现手头有几块6伏的可充电电池,想利用上。

请大家推荐一款6伏降5伏(4.5--5)的稳压芯片。

要求自身的功耗要低,电流700毫安左右。

可调的稳压芯片也可。

谢。

网友:
建议串联个二极管算了,没那么高要求的,我买的那DV306,使用4节7号电池的,还必须是南孚等碱性电池,最多半小时,只要电压低于5V马上关机,后来我用俩18650串联,输出端串联2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各并联一个开关,开关断开,俩二极管的压降是1.3-1.4V,电压下降到关机时,短路其中一个开关,可以再续航一段时间,,再次关机时,再短路另外一只开关,继续续航,直到彻底放电完毕,充电时也要开关全短路才行,这种方法,在远征安庆的那40几天,用的效果很好,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