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阻三管机响了我真高兴

楼主(2010-05-24):
看到坛里这么多坛友都在DIY,前几天我也尝试着DIY收音机,。很多年前做过636单管机,现在高阻耳机没有就试着做台低阻耳机的收音机,找到了一个三管低阻耳塞机线路,试着按说明做了一块印刷板,印板是块下脚料长90X宽43。没有腐蚀液,用小刀把多余部分刻掉。然后钻上眼,另件两只3DG304,量了下B值50左右,一只3AX31B测出来300,(万用表量的),为了方便,几只电阻全用可调电阻,线圈买的0.5元一只,用了一只230P的可调电容。经过几天奋战,它终于响了,可收两个本地台,声音尚可,一个外地台声音很小,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啊

网友:
无锡人民发来贺电,鸡鸡做工规范,楼主成功之后的喜悦心情也为我们大家带来快乐。

网友:
做得挺好,就是看上去有点脏

网友:
好像没有看见你的再生线圈,加上再生后可以大大地提高鸡鸡的灵敏度。您不妨试试。

楼主:
我用了再生线圈,就在磁棒最右边的白色多股纱线,图上要求1~3圈,我试了再生太强,把线圈完全摘下,只要把摘下的线圈靠近磁棒,消果就很明显了

网友:
看你的R1,R2,R3都用了可变电阻?没看到有保护电阻?

楼主:
我试过,不用保护电阻也可,主要是电压只有1.5V很低,没有保护电阻仍然没有烧管的情况发生,怎么调试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长时间没摸机机了,焊接水平有限,另外很多零件的固定采用热融胶的方式,没整干净,所以看上去用不够整洁

网友:
很好,是DIY就顶一个

网友:
这是三极管检波的直饭机,祝贺成功...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好,不知楼主该机的耗电大不大?

楼主:
谢谢乙猪版主及三位达人的惠顾,谢谢大家的支持,回答楼上:这台机机耗电不大。整机为0.8~1mA。

网友:
没看到你的高扼圈呀

楼主:
在第五张图的最右边,兰色的那个,我是买的是成品,电感2.5ml,我准备再接再励继续DIY,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
能自己动手DIY就该顶

网友:
期待你的更多的DIY

网友:
我们也高兴高兴~

网友:
我曾经就没搞响(估计也是太心急了,当时耐心也不够),遗憾了十多年,不过现在再也没有做收音机的欲望了。

网友B:
那时的管子,3AX31能有300吗?
但,支持楼主!!!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的管子,3AX31能有300吗?
但,支持楼主!!!呵呵呵

很可能含有穿透,我买的3AX31用万用表一量.个个B等于200~300,还有500的,再量CE结正向电阻都很小,管子勉强能用,相当于过去所说的唱响管,年代久了,锗管的性能变的越来越差了

网友:
祝贺!建议偏流调好后,还是测可变阻值换成固定电阻好些。另外给鸡鸡找个外套穿穿就更好了!

楼主:
我也发现3AX31的B值不太真实,穿透的确很大,但没有合适的,先凑合着用,我感谢上述坛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计划再陆续DIY若干三,四管机。以谢大家

网友:
等你的作品学习了

网友(2011-05-06):
3AX31 放大倍数300意义不大(穿透电流大),因为BG3为共集电极接法,放大倍数为1,它的作用是省了输出变压器,将高阻抗输入变成高阻抗输出,三管机的敏灵度取决于BG1和BG2的放大倍数,你用的50太小了。

网友:
wow!原件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