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产电子管制作FM立体声解码————

楼主(2010-05-24):
电路原理图:

用国产电子管制作FM立体声解码
一、所需设备
电感表——制作各线圈用
电容表——关键部位电容配对用
高灵敏度频率计——测量38KC开关信号频率
数字万用表
双通道示波器
0—100KC信号发生器
立体声信号发生器(或88-108MC调频立体声信号转发器)
二、电路简要说明
本电路由mpxv2立体声解码器国产化经优化改造而来,并非本人独创,特此声明~~呵呵~~
本电路经专业仪器调试后分离度可达33分贝;经上述“所需设备”中仪器仪表精心调试后其分离度也在30分贝以上。
立体声复合信号从IN端输入,经G1a放大、T1回路滤掉67KC信号分量后,分两路进行传送:
第一路由G1a
1脚引出的信号经220P电容、T2选频回路选出19KC的导频信号经G1b放大、T3的进一步选频后,来控制由G2、T4及外围电路构成的38KC振荡器产生的38KC开关信号与复合信号同步,来驱动后面由4只晶体二极管构成的开关电路,从而解调出左右声道信号。

第二路即音频信号,从T1上端引出,经0.047微法电容耦合到L1回路,由L1滤出19KC信号后加到开关电路的中点。
开关电路原理见本人以前发过的《醉翁·调频专题》(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42410&highlight=%2B%D7%ED%CE%CC),这里不再重述。
开关电路后面的2个47K电阻和4个680P电容,构成了第一阶38KC滤波电路和去加重电路。
G3组成信号放大电路,对其前后的38KC滤波及去加重电路导致的信号损失进行补偿,同时因其屏极电阻阻值较低而起到降低输出阻抗的作用。
G3后面的LCR网络构成两阶38KC滤波和去加重电路,使输出的音频信号更洁净、分离度更高。
本电路共采用了3阶38KC滤波和去加重网络,这是本电路特点之一。
三、制作
(一)各电感线圈的制作
T1、T2、T3、T4可采用任何一种绕线空间足够的可调磁芯直径大于等于6mm的可调磁芯骨架进行制作。本人采用专门定做的骨架进行绕制。一般爱好者可采用老式分立件黑白电视机的立式行振荡线圈骨架改制,内部磁芯最好更换成20mm长的,这样可以减少绕制匝数以提高线圈Q值。这4个线圈绕制完成后,外面需加直径为30mm的吕屏蔽罩。因采用的磁芯骨架不同,具体匝数需自行试验。本电路中所有谐振回路皆为单调谐回路,使制作与调试更为简单,这是本电路的特点之二。
T1、T2、T3、T4磁芯全部旋入电感量 / 上机前预调的电感量:
T1——28MH / 26MH
T2——35 MH / 32MH
T3——17 MH / 15MH
T4——初级总电感量4.2 MH / 3.8MH。初级在里采用双线并绕,两组线圈的首位相连作为中线抽头;次级在外,匝数为初级总匝数的1/4。初、次级绕组间用电容纸绝缘。
L1——直径为6mm的“工”字成品39MH电感
L1、L3——直径为6mm的“工”字成品20MH电感
(二)安装
可采用搭棚或PCB。走线及布局可按电子管电路常规进行。特别注意:所有走线要尽量短!
从T4次级以后的各阻容件、晶体二极管、双三极电子管、电感,左右声道对称的要配对!
四、调试
(一)工作点测试
电路焊接完毕检查连接无误后接通电源预热10分钟后测试工作点。
以下数值允许±5%:
G1(6F1):
1脚——105V
3脚——75V
6脚——150V
G2(6N3):
4、6脚电压一致—— 68V,如果不一致需更换电子管。
G3(6N3):
4、6脚电压差异在5%范围内属正常。
(二)具体调整步骤
1、拔掉振荡管G2。
2、示波器或数字万用表(调整到交流2V档)连接到A点与地之间,从IN端输入67KC 1V左右信号,调整T1磁芯使示波器或万用表指示最小(应在5mv以下),固定磁芯。以后不用再调整了。
3、示波器或数字万用表(调整到交流20V档)连接到B点与地之间,从IN端输入19KC±1C 200MV左右信号,调整T2、T3磁芯使示波器或万用表指示最大,一般大于10V。
4、拆掉信号发生器,用一短接线将IN端对地短路。安装上G2。
5、将频率计的表笔串接一较大阻值的电阻(阻值的选择以频率计能稳定显示振荡频率为宜且越大越好)后接入C、D两点,调整T4磁芯使频率计显示为38KC±1C。此时C、D两点间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上的数值为8-10V左右。用示波器观察C、D两点间的波形应该极其稳定而不失真。调整T4磁芯时一定要缓慢,当调整到38KC附近时,磁芯稍微的变化频率变化很大,必须细心。
6、记住T3磁芯位置后,旋掉T3磁芯。拆除IN端对地短接线。
7、将双通道示波器的两路测试笔分别接到L OUT与地和R OUT与地之间。双通道示波器的两路应该置于相同的衰减档。
8、将立体声信号发生器设置于只有左声道用1KC调制的输出为复合信号的位置,输出强度约100MV,接于IN与地之间。这时示波器屏幕上会出现稳定的左右两声道的1KC波形。
9、微调T4磁芯使示波器上右声道波形幅度最小且左声道波形幅度最大。
10、旋入T3磁芯,使示波器上右声道波形幅度最小且左声道波形幅度最大。
注:在T3磁芯旋入的过程中,示波器上左右声道的波形会出现反转现象,旋入至上述第六步记住的位置附近时且示波器上右声道波形幅度最小、左声道波形幅度最大。这时B点的电压应该接近上述第3步中的电压值。
11、调整C2容量(以50P电容逐个并联在C2上,如果越并分离度越低则将C2更换为1500P后在逐个并联50P电容),直至示波器上右声道波形幅度最小(基本成一直线,直线越直分离度越高)。
到此,左声道分离度调整暂告一段落。
右声道分离度的调整:
12、将立体声信号发生器设置于只有右声道用1KC调制的输出为复合信号的位置,输出强度约100MV,接于IN与地之间。这时示波器屏幕上会出现稳定的左右两声道的1KC波形。如果左声道的波形已成一条直线,右声道波形幅度已足够,就不用做右声道分离度的调整啦~否则必须调整:
微调T3磁芯和微调C2容量即可。
13、返回头来在检查左声道的分离度,一直反复调整到左右声道分离度折中为止。
整个调整宣布结束。

没有立体声信号发生器时的调整
将此解码器连于FM机鉴频器输出端,接收以1KC音频信号调制的“88-108MC调频立体声信号转发器”发出的调频信号。
首先调整左声道分离度,然后在调整右声道分离度。方法同上。

如果将此解码器加在醉翁2008.5套件组装的FM机上,必须增加图中C1;如果加在其他FM机上时,视情况而定。请朋友们在这里提出问题,本人再为您提出解决方案。
感谢大家关注!预祝想试验的朋友们早日成功!!

网友:
俺不会调试,只能看看。

网友A:
出成果了!佩服醉翁大哥!上个实物图解馋! 做起来也挺复杂啊!出个成品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成果了!佩服醉翁大哥!上个实物图解馋! 做起来也挺复杂啊!出个成品套件吧!

您好鬼兄~~
以第一时间发帖来感谢一直默默关心在下的前辈和朋友们,实物现在挺乱的,还未整理,待整理后再上图片吧~~~呵呵~~~

网友B:
我好想看看实物。什么时候出套件。如果加到我们自己DIY的胆FM机效果会怎么样呢

网友:
哇噻。搞成了。震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看看实物。什么时候出套件。如果加到我们自己DIY的胆FM机效果会怎么样呢

您好名兄:
套件暂时没想出,因为用的人少,开发成本挺高的~~呵呵~~
如果您自己DIY的FM机的通道部分带宽足够并且线性较好的话,绝对是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顶高手并收藏。有时间按此电路玩一把。

网友C:
祝贺!矿坛第一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矿坛第一高人!

华兄过奖啦!~~在下不敢当啊~~嘿嘿~~
您才是矿坛第一高人啊!!

网友:
哈哈,你俩都是糕人!
醉翁兄的毅力和钻研精神非常令我佩服!是我学习的榜样!
华兄米多家伙多,专门开模做中周,不计回报,是得道高憎也

网友:
老乡,你太有才了!绝对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我狂顶一下。

网友:
复杂了   只能简单制作
看看成品什么价位   能推广乎

网友D:
先加分再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加分再慢慢看。

谢谢两瓦兄~~谢谢~

原帖由 jzyzm

网友:
老乡,你太有才了!绝对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我狂顶一下。507092

过奖了,老乡!

原帖由
鸿渐哥

网友:
复杂了
只能简单制作
看看成品什么价位
能推广乎

鸿哥好~~暂时没有开发成品的想法~~呵呵~~

网友:
也应该搞到国际网站去炫耀一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贺!矿坛第一高人!

您是第一个做出成品实用中周的高人哇。

网友:
强烈建议把醉翁老师关于调频胆的文章集合置顶。

网友:
有志者事经成..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应该搞到国际网站去炫耀一翻。

好建议,但是应该想办法把诸如底盘、机箱外观特别是度盘等等都考虑周全了,出个样品才好发去国际网站。

网友:
了不起!热切期望的大作来了,我等目标确定了!

网友:
热烈祝贺

网友:
举坛欢庆 醉翁 FM胆解码 成功!

网友:
祝贺醉翁兄用国产电子管制作FM立体声解码成功。

网友:
祝贺醉翁大师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诞生,最为佩服醉翁大师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这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感谢大师为矿坛作出的重要要贡献!BTW,醉翁兄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
祝贺醉翁大师又一杰作

网友:
也就混个热闹。
记得我的第一次好评加分是B猪给的,可是你自己的阶级属性还是需要不断的灌水达致剥削性能实质性升高。

网友:
积分与经验值是严格对等的,加个大家欢乐呗。呵呵……

网友:
祝贺!祝贺!举坛同贺!举坛同喝!

网友:
严重喜欢!!!

网友:
热烈祝贺醉翁好兄弟的FM胆解码的成功!!!
非常非常赞扬醉翁好兄弟发表的FM胆解码制作经验的总结!把自己的制作FM胆解码的步骤,
调试工艺以及电器参数都写得淋漓尽致!
充分体现了醉翁好兄弟对技术精益就精,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称颂!

网友:
大家是不是讨论下该给醉翁老师授予个啥称号呢?

楼主:
原帖由 HIFI小名

网友:
也应该搞到国际网站去炫耀一翻。

感谢名兄的建议,不过嘛~~拙作何以炫耀啊~~嘿嘿~~

quote]原帖由
乙猪

网友:
谢猪兄帮顶!~~

原帖由
硅两瓦

网友:
您是第一个做出成品实用中周的高人哇。

两瓦兄说的对,华兄才是真正的高人啊!

原帖由
硅两瓦

网友:
强烈建议把醉翁老师关于调频胆的文章集合置顶。

谢谢两瓦兄的建议,不过都是些拙作,何必一提啊~~嘿嘿~~

原帖由 dm511116

网友:
有志者事经成..祝贺....

是啊,从07年年底开始至今,断断续续地研究了三年,试验过十余种电路,终于“天道酬勤”啦~~回想那些日夜,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也实属不易啊……为了这一爱好,最近才发现,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皱纹也增加“一批”~~嘿嘿~~不过嘛,在下认为还是值得的!

原帖由
硅两瓦

网友:
好建议,但是应该想办法把诸如底盘、机箱外观特别是度盘等等都考虑周全了,出个样品才好发去国际网站。

感谢两瓦兄的建议,不过这一计划工程浩大,精力与经力耗费也是巨大的啊~~嘿嘿~~您说是不?~~

原帖由
浪漫人生

网友:
不错
真厉害啊 .

谢谢夸奖啦~~嘿嘿~~

原帖由
文立刀

网友:
了不起!热切期望的大作来了,我等目标确定了!

谢谢刀兄!

原帖由 mldog

网友:
热烈祝贺

同喜同贺!

原帖由 diannaoyisheng

网友:
举坛欢庆
醉翁 FM胆解码
成功!

谢谢谢谢!

原帖由
怀旧风

网友:
祝贺醉翁兄用国产电子管制作FM立体声解码成功。

谢谢谢谢!

楼主:
原帖由 tubefans

网友:
祝贺醉翁大师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诞生,最为佩服醉翁大师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这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感谢大师为矿坛作出的重要要贡献!BTW,醉翁兄用 ...

感谢您的赞誉!在下实不敢当啊~~在下取得的这么一点点小成绩,归功于关心支持在下的前辈与同好们!没有他们的支持,在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没有他们的鼓励,在下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小小成绩!在这里请允许在下向大家深鞠一躬,表示在下诚挚的谢意!!谢谢您们!!!同时更感谢矿坛坛主为我们打造了这一交流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大家才会更好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尊敬的坛主,谢谢您!!!

在下用Photoshop画图,自己做的符号库~~呵呵~~

原帖由 gudong

网友:
祝贺醉翁大师又一杰作

不敢不敢~~嘿嘿~~

原帖由 xone

网友:
积分与经验值是严格对等的,加个大家欢乐呗。呵呵……

感谢您给在下加分,谢谢您!

原帖由 liuwent

网友:
祝贺!祝贺!举坛同贺!举坛同喝!

同喝!同喝!哈哈~~

原帖由
铬铁头

网友:
祝贺醉翁 FM胆解码
成功!

感谢烙铁兄的祝贺!谢谢您!

原帖由
勤勤力力

网友:
严重喜欢!!!

谢谢谢谢!

原帖由 58电子爱好者

网友:
热烈祝贺醉翁好兄弟的FM胆解码的成功!!!
非常非常赞扬醉翁好兄弟发表的FM胆解码制作经验的总结!把自己的制作FM胆解码的步骤,
调试工艺以及电器参数都写得淋漓尽致!
充分体现 ...

谢谢58兄的经典点评,谢谢!!几年来,您一直对在下关心着、爱护着,经常问寒问暖,经常提醒在下好好休息;曾为在下需要的接插件冒雨奔波于赛格电子市场,曾为在下需要的一份仪器说明书到处奔走……这份情谊,在下至死不忘!请接受在下最崇高的敬礼!!

原帖由
硅两瓦

网友:
大家是不是讨论下该给醉翁老师授予个啥称号呢?

不要啊!两瓦兄,在下可真真地承当不起啊!!

网友:
发个征询贴,出套件

网友E:
俺给你加精外加十分啊!再接再厉多出好文!

网友F:
四只1N60用两只6N2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给你加精外加十分啊!再接再厉多出好文!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只1N60用两只6N2就更完美了.

以后会改进的~~呵呵~~

网友:
我还是想看看实物。让我饱饱眼福

网友:
祝贺大侠新作横空出世!

先加分,然后再顶,最后慢慢品味。

网友D:
醉翁老师,如果是装好的一台立体声的,不带外壳的要多少钱呀?套件就没兴趣了,懒得装了。想买台调试好的机芯。

网友G:
终于成功了,醉翁兄好样的。真诚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醉翁老师,如果是装好的一台立体声的,不带外壳的要多少钱呀?套件就没兴趣了,懒得装了。想买台调试好的机芯。

两瓦兄~可别这么称呼在下,在下绝不敢当啊!!
如果有精力的话,将来在下要开发胆FM裸机,不知是否可行,还请两瓦兄给些建议。之所以开发裸机,是受胆功放裸机的启发,同时又因大家对外壳的喜好是不同的,很难统一,且价格昂贵,一般朋友难以接受。而裸机呢,成本较低,适用性强,也迎合了大家“看胆听机”的心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成功了,醉翁兄好样的。真诚祝贺!

谢谢谢谢!!

网友:
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国人胆之先河

网友:
对醉翁兄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要是解码单独出套件想要一套。刚才看了下电路,想想要是能加上立体声指示、单声/立体转转就更完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同开发胆FM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瓦兄~可别这么称呼在下,在下绝不敢当啊!!
如果有精力的话,将来在下要开发胆FM裸机,不知是否可行,还请两瓦兄给些建议。之所以开发裸机,是受胆功放裸机的启发,同时又因大家对外壳的喜好是不同的,很 ...

客气,说到裸体FM脑袋真是一片空白,如果有现成的参考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哈哈,两瓦哥,你的开山之作不就是裸机啦!
就是收音头的性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两瓦哥,你的开山之作不就是裸机啦!
就是收音头的性质吧

哈哈。。我想起你说的,要醉翁老师搞搭棚焊接工艺。。。是我的话我就撞墙。。边吃饭边发白日梦,吃饱饭就有灵感。。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有什么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灵感啊?

      中午发白日梦想了一下,如果要做全裸的外观,电子管是一个看点,空气电容是一个看点,中短波的花篮线圈又是一个看点,还有是军机的精密调谐齿轮组也是一大看点。但是胆调频的空气电容那么小,电子管又是常见的小九小七,还要加铁皮屏蔽罩。线圈就更不用说了,小指那么一点点没啥看的。高频头要屏蔽成一个盒子更没啥看头。综上,做成全裸不是就简单做个功放样子的底盘,再把一台收音机的机芯移植到上面去。
    我想起第一次拆开222接收机时那种叹为观止的心情,那种做工确实令人眼前一亮。做成全裸机去吸引眼球,可以参考下著名军机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FM机的确没什么好看的了,干脆就搞个靓木箱装机芯吧!

网友H:
恭喜醉翁兄

网友I:
不错,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
全胆的立体声有意订一套!
恭喜老兄修成正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胆的立体声有意订一套!
恭喜老兄修成正果,

谢谢水兄的祝贺!谢谢~~
如果能出套件或成品,第一个想着水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进来学习一下!

您客气了~~希望提出宝贵意见~~

引用 网友H:
恭喜醉翁兄

谢谢您的祝贺~~

网友:
恭贺醉翁兄修成正果,呵呵,这是本坛第一个达到商品指标的胆解码啊

网友K:
祝贺你的成功!!
佩服你的执着!!

网友L:
醉翁大侠精益求精,严重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贺你的成功!!
佩服你的执着!!

谢谢老乡前辈的祝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醉翁大侠精益求精,严重敬佩!

谢谢谢谢!~~

网友:
期待成品 或者套件!

网友:
口水一地,五体投地。

网友:
学习了....还得努力啊

网友:
不会调,只能看

网友:
期待全胆FM出来。。。

楼主(2010-06-26):
明天试验下面的电路,大家看看眼熟吗?~~呵呵~~

明天试验下面的电路,大家看看眼熟吗?与前面的电路做下对比,看看那款效果好~~呵呵~~

网友M:
问醉翁师:若在6F1解码器中加一 6E2 为立体声指示,从6F1的6脚引出信号还是从G2 6N3的4脚引出信号呢?我自欲从G2 6N3的4脚引出,不知正确否?请指教!谢了!

网友:
前辈功底深厚,佩服!期待成品销售,签名售与俺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醉翁师:若在6F1解码器中加一 6E2 为立体声指示,从6F1的6脚引出信号还是从G2 6N3的4脚引出信号呢?我自欲从G2 6N3的4脚引出,不知正确否?请指教!谢了!

应从B点接一100P电容引出~~呵呵~~

网友:
好的。谢谢!我在画图。

网友:
俺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哈哈,就买一个这样的收音头、解码器来,接上俺的胆功放、、、、 造一台纯种立体声胆调频

网友:
等待成品套件

自己动手焊一套过过瘾。

楼主(2010-07-31):
热转印——试验飞燕FM1000胆解码电路

热转印——试验飞燕FM1000胆解码电路

网友M:
打印浓度的深浅,与墨粉质量有很大关系。有的代用墨粉,打出来的字迹就淡些。更换墨粉时需注意,尽量使用原厂同型号墨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印浓度的深浅,与墨粉质量有很大关系。有的代用墨粉,打出来的字迹就淡些。更换墨粉时需注意,尽量使用原厂同型号墨粉。

呵呵~医生兄:
原厂同型号墨粉得深度也不够啊~~以前用单位得激光打印机打热转印纸得打两层,现在自己买了新得,也得打印两遍~~
每次都得试验10张转印纸,在其中挑选出一张效果最好的——两次打印墨层偏差最小的。很是麻烦啊~~

网友:
我没别的话可说。预祝成功吧

网友N:
可否改一下弄成全胆的?用6H2代替四个晶体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否改一下弄成全胆的?用6H2代替四个晶体二极管。

真空二极管的离散性较大,稳定性不高,工作几百个小时后,其参数变化较大。作为要求较严的开关管,会影响其分离度的。马兰士10B的解码电路采用了晶体二极管,其原因也在于此。所以从实用的角度看,立体声解码器中开关电路部分,还是采用晶体二极管为好~~呵呵~~

网友M:
屏蔽罩对电感量影响很大,如:罩上前为66mH,罩上后则为40mH。那么电感量取罩上前的值还是罩上之后的值呢?我认为应当取罩上之后的值。请醉翁老师指教。铝罩直径为30mm,磁芯直径6mm,磁芯长度22mm。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屏蔽罩对电感量影响很大,如:罩上前为66mH,罩上后则为40mH。那么电感量取罩上前的值还是罩上之后的值呢?我认为应当取罩上之后的值。请醉翁老师指教。铝罩直径为30mm,磁芯直径6mm,磁芯长度22mm。

取罩上之后的值

网友:
谢谢!原来做时取的是祼体线圈电感量,罩上屏蔽后电感量会下降,谐振频率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顶起来!

嘿嘿~谢谢!!
不过~~呵呵~~顶也白顶,没几个人喜欢这个的~~嘻嘻~~

网友:
嘿嘿。。。喜欢的不少,关键是难度不小。曲高和寡!

网友:
最关键的是电感线圈!

网友(2010-09-11):
喜欢的人还是回不少的!解码套件好久正式推出?

网友:
楼主是DIY胆FM的楷模啊!!!

网友(2011-01-03):
我要试着焊一个。

遇到问题,我会随时请教啊!

网友:
看到电路 我的胆FM的底盘总算开工了``  呵呵`

网友(2011-03-03):
值得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好!成功了!

网友(2012-01-15):
现在还有做的吗?怪冷清的。还是需要反复温故,才能知新。

网友:
解码器资料已收藏,感谢醉翁楼主。

网友(2012-04-15):
珍贵解码器资料已收藏,感谢,感谢!

网友:
只可玩赏不宜推广

网友:
这位看来是真发烧了

网友(2012-10-01):
不知74楼的结果如何?

网友(2012-11-04):
学习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
欣赏学习朋友佳作

网友:
这可是需要功底的啊光是调试一般人就弄不了啊

网友(2013-06-19):
醉翁老弟多时不上网。身体欠佳?套件已经不敢奢望。

网友:
学习了,收藏了,谢谢,一直想搞没敢动手,怕搞大了!

网友:
醉翁老师注意身体呀,别和自己较劲,年龄大了少熬夜,多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网友:
太有才了,只不过我一看电感就晕

网友(2013-08-30):
很吸引人啊。

网友(2015-12-26):
醉翁老师你好,感谢你共享的图片和数据,我在仿做你这个图,用微型管6j1b加6n16b,现在遇到问题T4初级并联的那个22k电阻我去掉然后调磁芯就能谐振在38khz,但是频率在38.04---37.95khz之间跳动,不去掉这个电阻就谐振在43KHz左右,调节磁芯动一点就会降到22khz左右,怎么办,不加这个电阻行吗?这点频率变动影响大不大

网友(2017-03-10):
珍贵的解码器制作资料,难得啊,先收藏着,日后可参考。曾看到另帖说楼主身体欠安,且很长时间没出来了,也不知道怎样了?

网友(2017-04-30):
好资料,收藏起来,慢慢学习了!

网友:
醉翁兄应该有4到5年没来了,当初交往兴致很高,知悉血压很高还特别爱喝酒,真的不知近况咋样了?真的好挂念

网友(2017-09-27):
先收藏了,以后制作的时候可以参考。

网友(2017-12-16):
希望在有人继续开发这个套件。电子管的虽然分离度指标不高,但是,听感真的很好,至少我的大力宝3是这样的。

网友(2020-02-21):
看到胆FM立体声解码就要顶,菜鸟问问,这解码分离度如何,实际听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