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收音机是啥毛病

楼主(2010-05-24):
原来想当配件机卖的,缺天线,缺波段开关钮,打理后发现很好看,做工也行,在屋中央响但没台,本人房在铁路南侧,放在前阳台向着电台方向有台了,声小杂音大,放在后阳台声音立即变大,且杂音小,声音宏亮。但无论怎样调谐指针,整个区域都是中国之声的播音,我故计可能是上家调乱了中周,请问高手是吗、

网友:
缺波段开关的话,估计变频级根本没有工作,信号直接从中放窜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缺波段开关,缺波段开关的钮,是少打字了,谢谢版主

网友:
中周不像是动过的样子,查一下变频是否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时中周就调乱了,我还调了几下还是不行,拨动调台旋钮没反应,总是中国之声不变。

网友:
非常明显,灵敏度低。需要耐心去找毛病,4楼说得有道理,估计是本振的问题。
如果只是中周乱了,调谐也应该有反应。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就查本振了 。。。

楼主:
谢谢几位,明天查。。。。。

网友:
好好查下可变电容.仔细看里面的片子是否在转动。

估计是此类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也怀疑,把轮谢下看了,因上面看不见,轴是转动的,看见里面不转,谢可变电容太费劲了,谢谢您

网友:
换双联吧,慢慢拆,别弄坏别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