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红灯753

楼主(2010-05-25):
前几日得到一台病机红灯753,今天抽空进行打理,零件有锈蚀,估计是被放在室外风餐露宿多年。
这台机器是当年的经典机器,7锗管,推挽功放,音量很大。

搞完卫生后,电源串入电流表,通电,扬声器有咔咔声,有几个毫安的电流,说明没有断路和短路,

下面的分析从两头进行,从后向前注入信号,看是否正常,从前至后用信号寻迹器监听,看是否正常

给电位器划片注入音频信号,扬声器有输出,声音不小,

再给电位器的上端和地线间注入信号,没有声音了,用万用表测量,电位器损坏很严重,滑片接触不良,电位器上端断路,节省时间,暂时用4.7K电阻代替,把中心滑片接在上端,也就是音量最大处,这时给地线和电阻上端之间注入信号,一切正常。

去掉外接信号,机器依然鸦雀无声,说明前面还有故障。

继续向前寻找,用465中频信号给第三中频变压器初级次级注入信号,均无反应,给二极管注入信号,也无效,用万用表测量,第三中频变压器初级、次级没有断路,但是二极管 正向 反向电阻一致,有几K的阻值,二极管又断路了。

看着板子上的管子外观没有什么问题,焊下来发现,一端已经锈蚀,玻璃壳子裂开了,管子上面写着“长江 二级品” 换上新的1N60 代替。

这时给第三中频变压器 初级 次级 注入信号,一切正常。

去掉外接信号,机器依然鸦雀无声,说明前面还有故障。

给第二中频变压器初级注入信号,发现无输出, 给次级注入信号,有输出,怀疑次级线圈断路,用万用表测量,果然是次级断路。

准备查找资料,拆下中周重绕次级。

前面的线路是否还有故障,还不清楚,用信号寻迹器依次监听一下,这个东东就是专门对付电压电流正常,但是没有高频 中频信号 音轻 无声的故障,探头和地线只要遇到LC回路,节点有高频 中频信号,耳机里面就能收听到声音。

依次从前到后检查了天线LC回路,第一中频变压器初级、次级,第二中频变压器的初级、发现能收听到电台,而且调谐的时候,也能听到不同的电台,说明天线回路,本振,一中放正常,唯独到第二中频变压器的次级,鸦雀无声,说明故障就在中周次级这里。

用堆锡法拆下来,里面的线圈看着完好无损,测量 已经断路了,查找数据,次级10T,曾经和某些高人讨论过,中周次级是否可以绕在外层,可能会有耦合松紧的程度,一般使用绕在外面没有太大问题,还可以方便调整参数。

重新把中周焊上,通电,好家伙信号全来了,红灯753这机器声音非常响亮,正在播放中国之声的央广新闻。剩下的就是换一个新的电位器,然后调整中频,频率覆盖、统调了,这里就省略了。

菜鸟修机器水平不足还请各位拍砖,多多指点。

网友A:
信号寻迹器做得不错。

网友:
思维清晰、步骤合理、判断准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寻迹器做得不错。

我一直也想要弄一只故障寻迹器,的确做的好

网友:
水平很高,学习了

网友:
人巧 家私妙

楼主:
感谢csm1991  乙猪 版主的鼓励~!

网友:
技艺超人

网友:
信号寻迹器做得不错,能否上个图,我也做一个。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信号寻迹器的电路图上传了,可能还有不少疏漏,请各位多多拍砖。

网友:
谢谢楼主!信号寻迹器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
高人!好手艺!!

网友:
好机器啊

网友(2012-04-12):
好手艺,信号寻迹器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2013-01-30):
我有一台也理好了,大声,可惜中波没几个台!收藏了

网友:
好手艺,老红灯机很漂亮

网友:
这机收听中波特别响亮,无台时特别安静。

网友:
我也有一台红灯753,前面几只管子好象是3DG201,末级的那两只是3AX31B,电路板右下角有“青教”印字。成色是很好,但收台较少,抽空打理一下,正好向LZ学习了。

网友:
另外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旋转调谐旋钮时喇叭里“喀啦-喀啦”声较大,需要换个新的双联可变吗?(两联270P的那种)

网友(2021-12-07):
看不到图片。信号寻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好用的信号寻迹器,就是把来复式收音机的天线线圈去掉,用一个2mH左右的电感或者几百欧姆的电阻 ...

谢谢  请介绍一个来复式 简单的    我买个备用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C:
俺的也是这样,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也是这样,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不知道如何解决?哈😄

网友: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我怎么一张图看不见呢,有没有人重新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年旧帖,图片存档早就丢失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年旧帖,图片存档早就丢失了。

谢谢楊老师的关注!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坛制作来复式收音机的不少,线路极其简单,自己依样做一个应该不难吧。

用一个新买的电路板  把青教版 753翻新  好了 可以出声  音质  还行  拉线断了  暂时搜台 比较不便,  德生2p3  2个中周   红灯753 3个中周   区别 在哪里  另外 德生2p3  有一个 455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生2P3多出来的三端陶瓷纯属画蛇添足。两中周的收音机,这种国外出现的比较早,中周品质因数100~110(我 ...

带宽4~4.5k,   是455+-4   还是455+-2?              调机时两中周频率错开2~3k(参差调谐)?怎么错开法?   详解一下   谢谢!

网友:
电位器  注入信号  先查功放部分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5±2kHz,这是-3dB带宽,-6dB带宽要更宽。两个中周的谐振频率错开,这叫做“参差调谐”,对中频曲线要 ...

中周455中心,假如带宽8k .是不是接收到451-459.另外,笫一中周和第二中周如何协调工作,简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