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用过这个仪器?

楼主(2010-05-25):
晶体管Kp  NF   AGC特牲测试仪

楼主:
晶体管Kp  NF   AGC特牲测试

网友:
是不是得配合示波器啊

网友:
要用示波器和AGC电源。

网友:
你的这几个盒子应该是附件,应该有一个主机用于测量,当测量不同的参数时就选用不同的附件。一般来说不需要配合示波器也不再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