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请进

楼主(2010-05-26):
这是东东的图片,请看下图。

网友:
干啥的东东

楼主:
相资料下载:

SPI FLASH编程器简介01.zip

SPI FLASH编程器简介02.zip

SPI FLASH编程器简介.zip

网友:
刘哥,您这写25,80的编程器哪买的

楼主:
以前自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座,太难看,用着还行。一个月前送人了。你可以自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老弟,自做的。还有PCB板,你需要可以送你。还有2块。

网友:
您那M8是怎写的???也是用并口加373,244什么的转的吗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印口写的。

楼主:
这是固件下载软件和熔丝位配置

网友:
楼主多虑了,没问题,发多来吧,卡25的那个座两边是哪里拆下来的,有的话送一个,我自己焊线,没有就算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了个电脑主板BLOS座,又拆了个VCD光头,用AB胶粘的。暂时没有了,好长时间不玩这个了,那个东东已送人了。
已包好,一会给你发走。单号:PA09378015613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个好东西只是编程器简介很难下裁 ,应该还有相应配套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可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东东已发,请注意查收。固件程序已写好,熔丝位也设置好了,只需要安装USB驱动和烧家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资料挺好,原来直接用并口也能烧啊,回头试试

网友:
还需要下载哪些软件,加您QQ了,不明白的地方问您,上面的为何有的解压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新手不太懂,哪个是烧写程序?

楼主:
第一个是烧写,第二个是USB驱动。你把编程器连接到电脑上,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安装USB驱动就行了。打开烧写程序显示红色是电脑没有连接到编程器,显示绿色就是连接好了,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了,解压不了

网友:
趣盘 我注册了也下载不了,需要升级交费,你还是加我QQ,发到我QQ里吧

楼主:
发邮箱吧,

网友:
,谢谢了,哪天收到再说吧,我现在用的是无线网络,很慢的

网友:
东西已收到,不明白的的地方请教一下,被烧写IC第四脚是接地吗?图上原因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按第二个图的选择,不能按第一个。能检测出存储器吗?如果能检测,你先读一下里面的内容,如果都是FF那就说明存储器已经坏了。需更换。

楼主:
存储器的7,8,3都是接电源,4脚接地。1,2,5,6,是信号输入输出。。

楼主:
选SST模式是强制写入,它不管有没有存储器它会一直写的。

楼主:
也有可能是哪个脚接触不好。

楼主:
我原来做的那个转接座就是这样,后来做的那个难看的,就没事了。我原来一直用着很好的。

网友:
,点D检测出上面这个,这是检测到存储器了吗?不放存储器,也可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做的那个转接座就是这样,后来做的那个难看的,就没事了。我原来一直用着很好的。

应该查查线路,步步排查

楼主:
这里显示128M不对,应该显示8M

网友:
我是直接焊线的

网友:
对了 ,苍板发的烧写软件我解压不了,我用的是在LCD HOME上下载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都是一样的

楼主:
读的文件你能看到里的内容吗?

楼主:
如果没有我给你发个文件比较器,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容。也可以对比原文件的不同。

楼主:
我的QQ:419753033

网友:
谢谢各位,有时间再研究它吧,还是国芯机器当编程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