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高手一个五脚IC 的问题可能是升压IC

楼主(2010-05-26):
上面标的是IC26M ,这个没查到资料,请教那位大侠认识这个IC?能用那些代换?一台飞利浦外置dvd刻录机上的,用的sony机芯,这个应该是5V升12V的我猜。因为输入只有5V,输出则要带动光盘驱动,应该是12V的。那位大侠给点意见,不然因为这小东西丢了刻录机怪可惜的。还没用到10次拿。

网友:
升压电路一般要有电感的,旁边是否有小电感?

网友:
光盘驱动也可能是5V啊,我想也可能是开关控制IC。我昨晚修了台汽车机,也发现有一只是五脚的上面标C2,没找到,也没查资料,到板上另一处(可能是卡座)拆了一只上去,结果好了。

网友:
基本不好找,建议你用可调电源接上12v试试你的机器是否能正常再考虑这个ic

网友:
应该是光耦。5V电平来自于MPU,通过光耦控制12V电机的运转。

楼主:
旁边就是电感,接到一个脚上

楼主:
手头没电路图,怕接12V把别的电路烧了。

网友:
5个脚的贴片多是7S系列的数字电路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