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超级简单的6N1功放出炉了:

楼主(2010-05-26):
输出变压器是用2W的小变压器改造的,初级电感是14H是顺差后的。初级直流电阻为1.5K ,次级电压在正常时都改为6V 。输入隔离变压器,是用老电话猫咪里的坡莫合金变压器改造的,把一个绕组拆除,然后用漆包线穿绕100T,灯丝是使用5W的开关电源,输出为5V1A 的改造成6.3V 。阳极电压直接从开关电源的整流后,通过一个2W1K的电阻取出,再接一个68uF400V的电解再次滤波。1K2W的电阻有两个作用一个减小对整流桥的冲击,另外就是滤波。效果不错.功率与求是兄的6N1,6N2的蛋鸡相当,唯一不足的是耳朵贴近音箱10厘米时能明显听到沙沙声,是开关电源引起的,这点无法消除了。使用耳机听,非常明显。音箱也稍微有一些。基本满足了。作为电脑前的微型功放,足够了。看来工频变压器是有它的优点的。开关电源,沙沙声不好消除。在这一点比不上求是兄的小蛋鸡的。背景沙沙声,对小功率功放是比较致命的。作为普通应用是够了,指望HI FI有些难!!!

网友:
沙发,前几天手痒也随便焊了一个,背景干净,一颗22微法的电容滤波,屏流9MA。贴着喇叭听稍有轻微的交流哼声。效果不错的。

楼主:
把坡莫合金变压器改造的图片也发上来。哈哈!!

网友:
挺好玩的(特别是变压器),学习了。
顶一下。
强烈要求看看肚里的下水。

网友:
不会直接用220V做屏压吧??呵呵~玩热地始终感觉觉心在刮胡刀上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热盘的。哈哈!!

网友:
很精致,请问输出的片子是0.35的还是0.5的?

楼主:
就是普通白片变压器,0.5毫米的,音质凑合。廉价易做为主。

网友:
一只管子解决问题,简单的程度是够超级的, 输入变压器不好搞。

网友B:
做的漂亮,看了你改造挪鸡鸭变压器的文章,跳蚤市场按你提到的辨别方法,又测又看,一口气到买了10个充电器回来,这种充电器本地有很多,2块钱一个批发价,打开看了,都是0.35的片片,看来我的一堆6N1有玩法喽

网友:
激光兄可否详细介绍一下“猫”的坡莫合金变压器?

网友:
只有一级强放吗?

网友:
泼墨合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看了你改造挪鸡鸭变压器的文章,跳蚤市场按你提到的辨别方法,又测又看,一口气到买了10个充电器回来,这种充电器本地有很多,2块钱一个批发价,打开看了,都是0.35的片片,看来我的一堆6N1有玩法喽

我们这里可能0.35的不多啊,我拆了两个全是0.5片。

网友:
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回复 16# 剑王星 的帖子; 回复 17#Ixa000

网友:
甚是麻利,搞得不错

网友:
既然是开关电源引起的躁声,何不参考“高淳放大头”试下用电容降压的方法来点燃灯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极性电容的个头远比5V1A的开关电源大得多。

网友:
热烈祝贺!!!

网友:
学习了,受精了/

网友:
  把激光老师的图加过来了,

楼主:
好的我把图纸挪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不用输入变压器,行吗?就相当于6N1和6P1功放,将前极用做小功放不一样吗?这样又省两个变压器?不明白,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个电路,就是省略了阳极电源部分的变压器,也就是说直接利用220V整流,作为阳极电压的。机器是 带220V电压的,使用输入变压器,就使为了隔离220V市电的。是安全的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你。推0。5W的喇叭应行吧?我`以做一半了。谢谢

网友:
简约发烧

网友:
隔离变压器用的好既隔离了市电又配合了音源与放大器之间的阻抗,又起了提升音频电压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0.5W的扬声器,绝对没问题。

网友:
输入变压器怎样判断阻抗匹配问题?找不到那种猫,打算用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试一试,不知效果如何?7K~4欧的,也试一试热盘机。

楼主:
使用电子管收音机上的输出变压器是可以的,唯独就使个头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激光兄,你家里肯定一大堆此类的小机机了吧,此类小机我做过3个,就厌了。一个是6N2推6N1的小单端,一个是6F3单端,还有一个是6P9P单端(跨导高,一级放大),出不来胆味。我使用的输出变压器应该比你的废物利用的输出要像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