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全频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全频喇叭有的是单纸盆,有的是双纸盆,中间的那个小纸盆有什么作用啊?对高频起作用吗?两种喇叭那一款好呢?
上星期天在市场看到有一款老飞乐八寸的新喇叭,是单纸盆的。据说这种喇叭胆机放音很靓声是吗?请有经验的大侠谈谈。谢谢!!

网友:
双纸盘的喇叭中间的的小纸盘是作为物理分音用的, 因为这个小盘无边的, 所以高频就靠这小盘出的, 一般全频单元都是双纸盘的, 单纸盘的单元不能算全频,一般都要加高音, 和分频器, 飞乐的全频喇叭试过, 不太好, 只能有限的覆盖中频.

网友:
飞乐牌喇叭过去的编号是2501表示单纸盆喇叭,2502表示双纸盆喇叭,(10”)
从频响的情况来看:单纸盆喇叭最高到7000HZ,双纸盆的可以达到12000HZ,可见中间那个小纸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在我过去的印象中,飞乐牌喇叭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敏度比较高,特别是在喇叭的“屁股”上不写上海无线电十一厂,而是印着英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特别优秀,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样的喇叭不是随便买得到的。飞乐进行股份制后,感觉质量下降了,
飞乐厂的前身是公私合营上海利闻无线电机厂,它生产的601BI简直就是王牌,小时候为了得到一只简直就是莫大的荣幸!现在看到一些老电子管收音机里面装着“利闻牌喇叭”心里就有一种想拥有冲动,
这些都是老话了,看完以后就权当一笑吧!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查了一下资料,老飞乐八寸的喇叭单纸盆的型号是YD2001,频响为95---7000Hz。双纸盆的型号是YD2003,频响为65---12000Hz。看来双纸盆还是比单纸盆强的多!

网友A:
没有真全频,只有相对全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真全频,只有相对全频

对, 相对全频是相对听力范围内就叫全频,  就算大多数的多分频箱也不能够覆盖听力范围的. 但好的全频绝对可以, 这"好的"当然不是楼主说的飞乐, 还有什么古董西电之类的垃圾能做到的.

网友:
我除了喜欢这个,还喜欢南京的.

楼主:
直热胆大侠请推荐一下好的全频喇叭,要国内能见到的哦1

网友:
我觉得国光的六寸和八寸双纸盆全频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热胆大侠请推荐一下好的全频喇叭,要国内能见到的哦1

红灯兄, 全频我玩了将近10年,  很多名牌喇叭都玩过, Lowther, EV, JBL , Janson, Wafa, Phlips,的很多型号都玩过, 也花了不少钱, 最后比较之下最好的是Fostex的单元最好,其中的FE-206E是最好的. 而且这单元并不贵, 但其箱子是很难做的, 愿厂跟的曲径管道式号角并不太好. 但制作上却是最容易的. 最好的效果是我朋友设计的 horn, 但其木工之要求可能没几个人能做得出来. 我家现在的斜板式的背负号角其实也不错, 但其木工要求也很高. 这206单元只是$200左右一对的, 但箱子制作的费用就要差不多一万美元,我朋友的R horn制作材料加人工那可是超过万美元的.

国产的全频单元我只玩过Hivii, 觉得频带窄, 飞乐的只听过, 觉得跟古董声差不多, 至于西电的755A之类的东西那可是100%的垃圾.

网友B:
这206单元只是$200左右一对的, 但箱子制作的费用就要差不多一万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06单元只是$200左右一对的, 但箱子制作的费用就要差不多一万美元,

完全正确呀, 朋友设计的R Horn是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的成果, 三个月的人工, 就算平均低水平工资$3000一个月, 就已经$9000了, 另外板材, 胶水, 电费, 木皮, 喷涂材料就超过$2K, 这样是不是超过万元呢?

楼主:
楼上的这对喇叭不错。但好像也不是全频的吧。
看来全频喇叭不是那么好玩得! 羡慕那些玩全频的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这对喇叭不错。但好像也不是全频的吧。
看来全频喇叭不是那么好玩得! 羡慕那些玩全频的大侠--------

全频背负号角是最难玩的喇叭啦, 但也是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