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坛友ARHC检修黄河741

楼主(2010-05-29):
受坛友ARHC之托,检修他的黄河741【改进型】套件。
不得不说,顺丰快运的效率的确高~~今天就收到了机芯;不敢怠慢,迅速铺开工作台。
这是黄河741(以下简称741)的机芯。
电池、扬声器准备。
连接好线路,机器静寂无声。测电流极小

电源开关合上和打开都是一样的~~质量问题,后面处理
两个末级管子β偏差较大,更换一致性较好的8550后发热现象略有缓解,用工具碰触低放输入有较强烈噪
声出现,这说明低放基本是可以工作的
这是干扰波形图
开始往前捋,将示波器挂接在检波输出,啥都没有

先怀疑本振;观察本振波形,果然丢失了。
一条亮线~~
测量本振线圈,好的。
用工具碰触BG1基极,得到极强烈噪声,说明通道基本正常,重点可以放在变频这一块了
拆取一个双联可变电容,将原来的电容代下,进行替换测试。
当然,磁性天线组件也要换一副
得到了畸形的本振信号,看样子夹杂了寄生振荡。
换回老电容,继续测试本振信号
又不同了。但是本振能够起振,这一点已经确认。那么我们换回原来的线圈会如何呢?
换回原来的线圈。
哈,啥都没了
或许是线圈问题?换一副宝石花的磁性天线组件来试试
还是一片寂静。定神细想,既然有一副组件能够出现畸形的振荡,那么也就是说,要么本振线圈失调、要
么BG1问题、要么有电容不对和短路、断线。
更换一个3AG1上去
测量BG1的集电极,出现了正弦波。

测量本振中心头,也已有正弦波,说明本振顺利起振。

可为什么双联上还是没有波形呢?遂怀疑C4有问题
。拆机一个300pF的瓷片换上去,本振出现在了双联的定片上。
这是波形
轻轻一动,又出现问题:仔细寻找,在双联定片到C4的引线和地之间有个铜箔没腐蚀好形成的飞刺...
可以听了!将示波器挂在扬声器上面
播音的波形!
第一部分就先到这里了,将继续上传调整的过程。
几个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不要盲从于厂家的数据;第二要仔细查看线路板,这样的廉价套件质量都有些潮
继续。
先将原机的线圈组件过长和散开的引线修剪到适合的长度并上锡备用。

清理焊盘,用乙醇清洗多次焊修留下的助焊剂污渍

焊好,进行收听。声音轰轰响

波形图

这是固定和打理的工作,但也是调整工作之一;将线圈调整到一个灵敏度较高,声音最响的位置

打胶固定引线,注意不要妨碍拨盘

固定线圈和磁棒本身,胶不宜多

问题主要在高端覆盖,仔细调整微调电容以达到目的

好了!拆除外挂电池和扬声器,将跳线用胶固定于机器板面

即将交付,拍照留念

*******************************************************************************
维修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黄河741不愧是【七管大声公】,我用了一块3.6V的锂电做电源,声音就非常洪亮了,而他的设计却是4.5V电压...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由于老式的双联可变电容货源慢慢干涸,制作组件的厂家便用现代收音机里面的可变电容安装。一定要注意不能不接垫整电容啊~~
不接的话灵敏度等性能会严重劣化的,以至于直接就罢工了。
这个机器使用的管子一致性不是很好,本振管子就是一个。功放下臂管子和上臂管子β几乎是8:1。
换用参数接近的8550,发热问题缓解。我收听数小时未有可察觉温升,以后老化工作只有ARHC朋友自己做了。
最后和大家说,套件买来以后一定要仔细检查铜箔有没有制造缺陷,有些等焊好后就很难查找了
*********************************【E N D】*******************************************

网友:
在此感谢huahe1992 版主的大力帮助,继续学习中!

网友:
花河版主技艺超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乐于助人的火热的心,坚决地顶顶顶。

网友:
举双手赞同楼上的观点,版主是名副其实的德才兼备。

楼主:
大家过奖了!
这个是收听的一段视频,下载后直接观看。
http://www.vdisk.cn/down/index/4478975A2766

网友:
版主的确技艺超群,又是助人为乐的好当家人,我在认真学习中,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又修机了,好手艺!

网友:
老弟好手艺!

网友:
花斑的功夫好,难得的好教材

网友:
视频木有声音

网友:
好像又回到25年前

网友:
元件与电路板的问题的确忽视了,只是一味地焊接,并未在焊接前仔细检查。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感谢版主这一堂生动的远程课,获益良多,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这是最后收听视频,下载后观看。视频编号:SSM10009
http://www.vdisk.cn/down/index/4482350A97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猫同学,视频有声音,请检查您的播放器是否支持AVI格式,以及声音设置。
刚刚下载试听的。

网友:
仔细学习,为下一步我将要进行的741调试做准备,谢花版主言传身教

网友:
一个收音机 有些兴师动众了

网友:
版大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值得称赞。不顶不行啊。

网友B:
一个收音机,要想调整到理想状态,在业余条件下,还真不易办得到。 17楼的朋友认为是兴师动众,看来是在思想上轻视了这个难度。 看了花版的修机全过程,真的收获不少。但严格说来,也不过是把这个收音机仅仅是整响了而已,距离该机能达到的最好状态,那还是很有点遥远呢! 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收音机,要想调整到理想状态,在业余条件下,还真不易办得到。 17楼的朋友认为是兴师动众,看来是在思想上轻视了这个难度。 看了花版的修机全过程,真的收获不少 ...

有道理啊

网友:
赞荷花版主:一流的技术、专业的设备、高尚的情操、标准的教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谈不上【兴师动众】,帮忙而已。我想无论是哪一位坛友只要方便都会愿意帮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又优化了一下,虽然尽量能够照顾到各项性能,但是距离厂家的标准那还远去了呢。所以说【仅仅是整响了】这话绝对属实。谢谢无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期待您的741登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苏老师您真的过奖了

网友:
我修过一些收音机没有楼主用的专业的设备,流口水了. ,   我修的收音机仅仅是整响了而已!

网友:
花河版主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不但弘扬了版中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更以其乐于助人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顶顶顶。

网友:
跟版主前辈学习,收获很大,谢谢了

网友:
受益非浅,拜读了,学习了,记录了

网友:
唉,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
我做了好几个套件都没响,故障也没找到。看来示波器必不可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8几年帮人做了几个套件都响! 没有象你想象的困难,只要有万用表能把晶体管的工作点调好就行,一般这种单调解的收音机开口率是很高的!不过安装之前仔细检测每个元件,确保按装上的每个元件都没问题,一般说来把晶体管的工作点调好后只要你不是在山区都能收刭广播!

网友:
偶二十多年前玩这个,也出现过些有趣滴问题,一个不响,电流正常,检查很久后发现是一个中周次级内部没焊上线;另一次更好玩,是电路板上末级推挽管留了个电流测试开口,原来没注意,当然也无声,短接上就好了。呵呵,现在回忆起来还真好玩,当年第一套套件回来,停电,偶还在煤气灯下用万用表测试零件好坏,今天都还记得。

网友:
由此看出示波器等这些器材同样重要。

楼主:
老哥,客气了!
每一位坛友都有自己的独特条件,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大家热爱无线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老哥不必因为设备占用空间问题多虑。过些日子做几款小巧的收音机检修工具贴上来,大家到时候拍砖!
谢谢捧场

网友:
好手艺,羡慕呀!

网友(2010-07-19):
98年

请问下:有一98年的741印刷版有个电解电容20w是什么意思?印错了吗?

网友:
楼上有几个人都提到示波器的必要,我可不这样认为,其实买一块带频率计的万用表就行了,波形并没有那么重要,不就是检修一台普通的收音机嘛.

网友:
楼主很好!

超再生收音机很经典!

主要的是人(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当然工具也很重要!
万用表和烙铁是必须的!
示波器可有可无.

楼主(2010-08-28):
回复 网友H:

其实对于我而言,只要有一块MF30或者MF500加上一些工具就足够了。用示波器主要是给大家直观的感觉一下机器的信号、波形等比较抽象的东西。并不是说大力提倡一定要购置。大家见仁见智,需要就购置,不需要就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是喜欢制作一些东西,有一部性能尚可的示波器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经典作品学习了

网友:
好贴。希望多点这类贴子,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2010-12-11):
这个帖子勾起了我尘封的记忆啊             楼主也真是大手笔   看到波形很直观啊,好,好。

太熟悉了,黄河741,永远都不会忘     锗管的优势在741上体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