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管FM发射机...

楼主(2010-05-30):
在网上找了很多 自己也做了几个都不成功 块灰心了.......有谁做成的没有啊~~~~~共享一下 电路图,各元件参数及成品照片....

网友(2012-08-24):
绝对行!今天又做了一个。

网友(2010-05-30):
最简单的
线圈用0.5的在铅笔在绕个5圈
话筒别接反了 连外壳的是负

网友:
适合初学者制作的单管调频发射机——:资料来源于:
http://www.51dz.com/l.asp  网站,
首要声明:搞无线电发射,应遵守国家有关的无线电管理规定,不得擅自发射和干扰广播发射和他人的正常接收工作。

一、单管调频发射机:
优点:取材方便、简单易作。缺点:人体干扰太大,易跑频。但是仍不失是初学者制作调频发射机的首选电路。
工作频率:频率:88——108MHz
工作电压:3——6V
发射距离:根据使用环境以及制作的的质量 20——50米
二、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可以制作三管的调频发射机。
优点:取材方便、简单易作、频率相对的稳定度要高、干扰也小。由于电路没有采用倍频设计,调试比较容易一些。仍不失是初学者制作调频发射机再提高的的首选电路。
工作频率:频率:88——108MHz
工作电压:4.5——9V
发射距离:根据使用环境以及制作的的质量 20——100米

网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追求单管。
但这个电路比较不错
容易起振,一个频点,容易调。

同其它LC振荡话筒一样,也容易跑频。

这是我开始做进的贴子,。

现在各种的不下十种,还算晶振的好些,但声音听着机械味太重,生硬。

网友:
很好的发射机线路收藏了。谢版主

网友:
使用30M,13M的晶体做震荡电路,可以收到落在FM上的高次谐波
电路质量差些,但容易成功

网友A:
尝试用PLL做吧,那样可以自己写写小程序,感觉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用PLL做吧,那样可以自己写写小程序,感觉很好!

这种太感觉不是谁都能感觉的到的;

网友B:
在淘宝网上有BH1417成品电路板卖,4-8个频道都有,价格15-20元,在淘宝网上搜索一下BH1417就有很多成品板,15元的高稳定PLL的立体声发射电路,我觉得比自己DIY更省心些!

网友:
2楼和四楼的做过!

网友C(2012-08-24):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网上有BH1417成品电路板卖,4-8个频道都有,价格15-20元,在淘宝网上搜索一下BH1417就有很多成品板, ...

买的做没有成就感
十多年前做过无线话筒,当时做成功,很有成就感的说。。

网友:
这种电路的稳定性还可以提高的,就是用振荡电路用大电容小电感,改善很明显,我做的时候谐振电容用到47p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做没有成就感
十多年前做过无线话筒,当时做成功,很有成就感的说。。

谈成就感,我前十年不知道做了多少个单管发射,多是因为人体感应太严重了,FM发射无论是用高稳定的西勒单管振荡电路,都还是人体感应太严重的缺点,单管发射本来就人体感应频率不稳定的现象,除非增加缓冲放大或晶体调制振荡电路,那样人体感应影响要小点,这是个矛盾的问题,要想频率稳定,必须减小Ic电流,同时单管发射功率会很小,增大Ic电流,但频率稳定度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