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的音量控制电位器多大才合适

楼主(2010-05-31):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要想胆机能够尽量还原节目中的细节,音量控制电位器的阻值应该大于470K!!
而实际使用上发现:高阻值的电位器会影响整机交流声的指标,就是说有可能交流声大一些;
现在许多的电路图中,有用470K、250K、100K、50K甚至20K的,不知道有什么依据;
从发烧的角度:音量控制电位器是进入胆机功放的第一道大门,它的质量、阻值牵动着每一个发烧友的神经;
希望大家谈谈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正如版主所言、俺也想知道!!!

在我DIY的6N2+6P15机上、用过1.5M的结果自激了、换个100K的就没事儿了!!!

网友:
电位器K值用多大,要根据其电路前置输入阻抗设计而定。 (喝多了,瞎说)

网友:
这个电位器确实很关键,常规的电子管功放机输入电路如下图所示,上一级音源信号进来后第一个原件就是音量电位器,这个电位器的选择应该和上一级的音源负载匹配才能有很好的表现,也并不是越大(越小)越好,信号的传输也是符合全电路欧姆定律的。 言之现在大多发烧友使用的信号源大多为CD和电脑,这些信号源信号电压强,输出内阻小这样,胆机的电位器的选择就应该在50~200K之间选择,电阻太大,信号源的输出就会轻载,感觉声音发飘、发虚,如果电阻太小,信号源就会重载,此时声音就有沉闷 音量不足、动态也不够宽敞。 相对的,如果音源是唱头或者磁头之类的微小信号的音源 ,哪这个音量电位器就要尽量高一些。 对比一下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问题了。一般电子管检波后的阻抗非常高,如果用低阻电位器做音量,这样最后一级的中频变压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电子管收音机的电位器几乎都在470K~1M左右。这样也可以很简单的和唱机连接。

个人观点,如有说错欢迎指正。

网友:
我常用100K的所考虑的是容易买到。

网友:
我用100K的居多,偶尔也用50K

网友:
补充:胆后级我用的如上所说阻值,胆前级个人认为至少用250K或以上的

网友:
现在市面上200K以上的双联音量电位器都不多了,双100K的比较多,一般用这种不错了

网友:


网友:
我都是用470K的.

网友:
要研究电位器的取值就得深入到电路的本质。
要考虑进去的几个因素是:栅极和阴极的极间电容,信号线的长短,粗细。
电位器阻值太大,栅极从前级所取的电流就偏小,栅极的极间电容的作用开始凸显,会造成高频信号被短路掉。另外,电位器阻值过大会导致前面的信号线中电流过小,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作用明显,高频过不来。
电位器阻值太小则前级负担太重,如果前级输出内阻不够小的话就会产生电压降,也就是吃电流,且这个时候信号线的电流太大,信号线的电阻作用开始显现。

楼主:
事实上对合并式胆机而言,音量控制电位器既是信号源的负荷电阻,也是第一级放大的栅漏电阻(4楼无烟兄的图纸如果去掉Rg与耦合电容,许多机器都把这R、C省略了)
先说这只电位器是与信号源内阻应该是并联的,用大一些分流作用小,对小信号(细节)有利;我们知道一般发烧友经常使用的CD机,RCA插口的输出阻抗47K,可见阻抗并不小,用大一些的电位器、比如100K就应该不错了,
正如无烟兄所言,对收音机的检波负载与过去晶体唱头的电唱机,它们的输出阻抗往往大于1M,即使用470K都是不够的
其次是电位器的质量,这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只能“丰简”由人了。
至于如日中天兄的分析,也基本上表示赞同,只是由于没有具体数据支持,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500k现在较难找到好的,只能用250K或100K

网友:
好象是香港的陈英光鼓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