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铆钉板低阻三管机也响了,我太高兴了

楼主(2010-05-31):
我最近又找到一三管机线路,原图是用印刷电路板,我没有,就利用手头的酚醛板和2mm铜铆钉,按印刷板线路仿制作了一铆钉板线路,BG1和BG2都采用3DG系列高频管,BG3原图要求用3Ax管,试验中我采用了3AG管,效果也很好,当耳机中传来响亮的中国之声时,我太高兴了!

网友:
是DIY就要顶

网友:
不错,铆钉板做的很好!

网友:
做得好啊,无锡人民发来贺电。请问楼主,鸡鸡可以收到几个电台啊?

楼主:
谢坛友支持:回楼上白天可以收二个本地台声音响亮,两个外地台声音较小,晚上能收6个台以上,好象还有个外国台

网友:
看你的BG3用的3AG1好象是在坛里买的吧?

楼主:
是的0.25元一只

网友:
用铆钉来代替印板在焊接时有些不便吧

网友:
  不错,要是配上合适的机壳就更好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对我的支持。回8楼:我用0.4mm的电线代替因板铜皮,效果不错,焊接时正面焊,还要注意反面别焊掉了 由于才用较宽的酚醛板,正机的再生调节感觉比第一台三管机效果要好,干扰也小了些

网友:
我有几只3DG12,请问楼主,可以用在这样的三管机上吗?

网友:
DIY就是要顶!

网友:
铆钉板做的不错,比俺以前做的印刷板漂亮多了,哪天俺也试试。

网友:
祝贺成功发贺电祝贺

网友:
如果把扼流圈改成“高频变压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
电池名字有意思??

电池名字有意思??

楼主:
回13楼:没用过。只要截止频率够高,应该可以吧

网友:
好象你用的是MF-30万用表,5mA档测得电流?

楼主:
是的,那只表陪着我有几十个春秋,虽然有些故障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近期我用这只表按装调试了两只低阻三管机,我还打算再寻找其它三管机线路,继续DIY实践,重温旧梦

网友:
儿时回忆!

网友:
我看你的天线要自己用多股线绕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
期待着你的DIY新作品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记得是一期《无线电》杂志上的,呵呵,时间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