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张单管机的图有区别吗?

楼主(2010-05-31):
最近花了两天按照第一张图装了一台单管机,结果不响,啥声音也没有..........................
另一张图是经典的636单管机图,其中的差别如箭头所示,就是电容的参数不同,真的有差别吗?
另外,我重新做了排版,使用覆铜板刀刻法,紫色线是刻痕(背面),此版是否合理可行?
有经验的坛友指导指导,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两个图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标准的来复式单管机电路。关于刀刻电路板问题,我认为高频部分不应采用大面积覆铜,尤其是集电极输出到高频额流圈的覆铜面积过大,很容易产生高频自激而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楼主所述第一个电路不工作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刀刻电路板引起自激造成的,

网友:
两个原理图相同都没有错。不过你的印版图,我看门不明白。

网友:
他的印版图带颜色的是刻掉的部分。
线路图没问题,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如:管脚接反了,线路接错了,等等,仔细查查

网友:
耳机要用高阻耳机,普通耳机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这是一版的正反图片,由于不响,可变拆除了,可能线路或管教有错。
另一张图片是重新排版、刀刻覆铜板。
如果铜面积太多可不可以再刻?望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扼流线圈不要靠近磁棒,空气连 接线不能太长,电路板走线按细线走
用这个电路比较容易再生

网友:
电源3V的话!R*电阻用100-150K比较合适,L3 :1-2圈 调整再生

楼主:
回9#“tt7fans ”

请教“104的电容”是什么,做单管机是新手,请多多赐教。谢谢。
要是不行,就改用洞洞板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替9#回答
104=0.1违法

网友:
第一个图中所表达的电源只有一个単体(常规是按1.5伏计).不知你调试时用多大电压值.如你按图纸表达的1.5伏进行调试.如果耳机阻抗再较高的话那么调试很难进行.其它的第一个图应该是基本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104的电容”是什么,做单管机是新手,请多多赐教。谢谢。
要是不行,就改用洞洞板试试。

103=10000PF=0.01uF
104=100000PF=0.1uF
105=1000000PF=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10000PF=0.01uF
104=100000PF=0.1uF
105=1000000PF=1uF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那102是不是0.001uF=1000P?
那101是不是0.0001uF=1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那102是不是0.001uF=1000P?
那101是不是0.0001uF=100P?

是的,10几,就是10后面加几个零,单位是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