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调校爱得万TR6846 (直流电压。电阻档 有图 有文

楼主(2010-05-31):
这两天较了台6846。把操作过程贴上来。给有需要的兄弟参考一下。

觉得这表校准操作要比3468A方便。有标定过的基准就容易了(范围也可以较大的)。
希望其他兄弟补充一下重点。

大概1.2是调整ACV归零的。先短接表笔。先调整1. 再细调2.有部份表不能完全调整归零的。见过直接用电阻代替 ...

大概1.2是调整ACV归零的。先短接表笔。先调整1.   再细调2.有部份表不能完全调整归零的。见过直接用电阻代替 ...

5 孔 是调整DCV归零的。有的表这部位无可调电阻的。也见过摩改版本。

5 孔 是调整DCV归零的。有的表这部位无可调电阻的。也见过摩改版本。

选好要调整的档位。连接基准。按下图中的CAL按钮。

选好要调整的档位。连接基准。按下图中的CAL按钮。

先按右边绿色SHIFT键。记得屏上的字会跳动的。再按左边AUTO键。第一个数字停了下来。按DOWN或UP选择要调整数 ...

先按右边绿色SHIFT键。记得屏上的字会跳动的。再按左边AUTO键。第一个数字停了下来。按DOWN或UP选择要调整数 ...

楼主:
先按右边绿色SHIFT键。记得屏上的字会跳动的。再按左边AUTO键。第一个数字先按右边绿色SHIFT键。记得屏上的字会跳动的。再按左边AUTO键。第一个数字停了下来。按DOWN或UP选择要调整数 ...

补充 :      字。  再按AUTO键一下。第二个数字停了下来。重复按DOWN或UP选择要调整数 ...
  调到了最后一位数字完成后。再按右边绿色SHIFT键一次。屏显示正常。读数准确。 把底部的CAL钮复位。可以上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想知道调整的数字是调节跟已标定基准的数值一样吗?

网友:
3、4孔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
很好!!!正好手上有这样的表!!!!

网友:
支持

38度那边正在问68系列表效验,正好你老兄发上来了,只不过步骤反了,交流和直流则边调整孔是在闭壳效验校不过来的时候进行电位调整使用,一般不去动它,所有通过面板操作闭壳效验。

效验步骤为:第一步效验直流电压,并注意每个档位都得清零,然后用3步进方式加入需要电压进行比对效验(用5位半表检测)
                     第二步电流   也是以3为步进方式效验,
                     第三步电阻
                     最后才是交流、温度什么的
       这里最好每个步骤一张图片加说明整个效验下来才看的明白,没弄过的同学看我现在说半天都觉得越说越迷糊,弄过一次就觉得我说的比操作复杂

        这表在四位半表当中是最好玩儿的

         看看我今天把玩和技术求助同类表的帖子: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3167

楼主:
感谢江兄及时纠正校准操作程序。 补充重点

同时多谢京都电子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啊,近来又搞到什么好东西来馋我们。
不要忘了帮我留意惠普或福禄克,爱得万德也行,5位半的台表哦。

网友A:
拍几张全身照啦,这样看着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全身照啦,这样看着不过瘾

有时间较准这表时再上图吧。到时把实际操作也一起上图。

网友:
应该是先校验直流最小电流挡吧?它准了直流的所有挡就应该都准了.

网友B:
谁能说说3478A直流电压档的校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说说3478A直流电压档的校正方法?!

选择了dcv档后。其它操作和较电阻档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了dcv档后。其它操作和较电阻档一样的。

谢谢你了,赞一个!